[开关电源]
电感的选择

楼主(2013-07-23):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怎么说呢。。。
大多都是根据实际工况自己设计的,
当然也有很多用标准电感可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怎么说呢。。。
大多都是根据实际工况自己设计的,
当然也有很多用标准电感可选用 ...

刚刚用了高频电感,输出为0;用了工字电感,有输出,但是与理想的有偏差。好像是高频电感不适合大功率电路吧?

网友B:
开关电源, 储能和能量转换的应该使用高频电感.
用了高频电感,输出为0; 那要看是否满足电路设计要求呢. 当然还有电感质量因素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刚用了高频电感,输出为0;用了工字电感,有输出,但是与理想的有偏差。好像是高频电感不适合大功率电 ...

你说的高频电感是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高频电感是指?

就是一般使用的色环电感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一般使用的色环电感

功率转换,储能电感要用功率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