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常开常闭检测电路

楼主(2013-07-23):
本来以为挺简单的,想半天没想出来。
要求如下:
一个IO检测常开或者常闭的外设。要求无论是常开设备还是常闭设备,电平变化要一致。外部引线3跟,常开、常闭和公共端。

网友A:
常开上拉,常闭下拉,COM接GPIO。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常开上拉,常闭下拉,COM接GPIO。

显然不行

网友A:
你想实现什么功能?
请先描述清楚。
如果只是判断外设是常开还是常闭,为什么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实现什么功能?
请先描述清楚。
如果只是判断外设是常开还是常闭,为什么不行? ...

按你的设计,GPIO是要上拉还是下拉?外设工作和不工作的时候你怎么区分?

常闭外设:
不工作的时候接通,工作的时候断开。

常开外设:
不工作时候断开,工作时候接通

楼主:
我的要求很简单,比如外设工作时候GPIO检测到低电平,不工作时候检测到高电平。

也就是,对常闭外设,接通的时候,GPIO检测到低电平,断开的时候检测到高电平
也就是,对常开外设,断开的时候,GPIO检测到低电平,接通的时候检测到高电平

楼主:
反过来也可以,比如外设工作时候GPIO检测到高电平,不工作时候检测到低电平。

楼主:
外设很多,结构上不允许用四个外部接口。 IO也不足,只能每个外设用一个IO。

网友B:
你的外设中有没有区分工作和不工作的信号线之类的?

一般来说能区分吧,就工作和不工作两种状态

网友A:
LZ的要求太过分,你想检测常闭、常开触点是否可靠接通,还是只是检测一个正常的继电器的工作状态?
正常情况下,继电器的常开和常闭触点是互相排斥的,如果常闭闭合,则常开必开路。
所以,你只需要检测常开触点就可以了。
如果需要检测许多外设的常开和常闭的实际闭合是否可靠,则你要么用带ADC的GPIO,
要么增加2个GPIO输出,一个驱动所有的常开,一个驱动所有的常闭,COM上拉接GPIO。
如果有n路,则需要n+2个GPIO。类似按键扫描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的要求太过分,你想检测常闭、常开触点是否可靠接通,还是只是检测一个正常的继电器的工作状态?
正常情 ...

过分吗?不觉得。我已搞掂:

接常开的时候,COM和NC要短接起来即可。

楼主:
还是谢谢二位,结贴散分。

楼主:
发布帖子一日后才可进行结贴操作!

还有这要求???

网友A:
呵呵,看你得意的。
你这个电路实现的功能,和我说的,COM接DETECT,NC或者NO上拉或者下拉,没有多少区别的。
你这个:
NC短路,输出高电平
NO短路,输出低电平
2个同时开路,输出低电平----这个你没有考虑了。
如果要判断NC或者NO是否闭合,必须像按键扫描一样,要求增加一个驱动的。
所以,我相信你的电路是有问题的。

网友C:
这种东西按逻辑电路分析应该很好做

网友A:
逻辑电路也要讲究逻辑的。
如果有3个以上组合的状态,你能用1和0区别吗?

网友D:
如果是检测继电器的话就没那么简单了,还要避过继电器的吸合时间和释放时间。

网友E:
楼主的解决思路大概是可以用一个IO检测状态,但可以通过额外的硬件预置状态,就是通过外部硬件把常开和常闭的状态做一个反向就好了。
其实感觉有点没说清楚问题,如果真的不对外部非IO硬件做限制,别说是检测电平,让你一根线通讯都是不困难。

楼主:
没说清楚导致大家多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