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稳压IC

楼主(2013-07-23):
求稳压IC,输入电压12V,输出电压3.3V,负载电流210mA,之前用AMS1117,发烫很严重,时间长一点,就保护了,用DC-DC与无线麦克风有干扰,使其接收灵明度降低。

网友A:
压差8.7V,用线性稳压芯片的损耗功率就是8.7*0.21=1.827W,这么大的功率以热的形式消耗掉,那就得加散热片才能搞的定了。
还是考虑用DC-DC+滤波的方式吧,或者12V先用DC-DC转3.7~4.2V,然后再用个LDO转为3.3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差8.7V,用线性稳压芯片的损耗功率就是8.7*0.21=1.827W,这么大的功率以热的形式消耗掉,那就得加散热片 ...

请问滤波有什么好的方式,DCDC是340Khz

网友B:
你那个稳压发烫是负载过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滤波有什么好的方式,DCDC是340Khz

效果最好的就是LC滤波+π型滤波

网友C:
用个大点功率的就可以了。2W的功率不大。

网友D:
24V到5V的大电流(2A)左右的转换电路市场上需求很大,个人感觉这个很有市场哈哈。

网友E:
可以考虑先 DC/DC 到 5V, 再接 AMS1117

网友F(2014-04-19):
可以用7333

网友G:
如果实在要使用DC-DC方案。请:
(1)把DC-DC的频率搞低一些(100kHz左右);
(2)电感使用罐型磁芯,减少漏磁;
(3)优化PCB布线,有可能的话做个小屏蔽罩。

网友H:
好长时间没弄电子这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