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整流肖特基二极管 疑问

楼主(2013-07-23):
肖特基二极管型号DSS60-0045B,万用表二极管档测得0.5左右。
稳压电源 + 肖特基二极管 + 滑动变阻器
电流5A以下   室温25°    肖特基二极管散热片60°
测试测得二极管正向压降900mv   完全超出spec
请问我的测试方法有问题吗?使用该二极管做50A整流有没有希望,
第一次用 请多多指教。

网友A:
要么器件有问题,要么测试方法有问题。
60A的二极管,你用到50A,肯定不科学,发热也会很严重的,散热片需要巨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么器件有问题,要么测试方法有问题。
60A的二极管,你用到50A,肯定不科学,发热也会很严重的,散热片需 ...

我说的有问题  整流后最大电流60A   两个二极管分别承受最大30A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么器件有问题,要么测试方法有问题。
60A的二极管,你用到50A,肯定不科学,发热也会很严重的,散热片需 ...

散热使用机器壳体,面积足够大,芯片表面温度,人体触摸可以承受。

网友A:
是5A时温度可以手摸,还是60A时可以手摸?

网友B:
看了下datasheet,感觉你的测试方法没问题,二极管质量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5A时温度可以手摸,还是60A时可以手摸?

单二极管30A   可以摸

网友C:
60A?
那功耗得有多大?
这么大电流还不考虑用同步整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60A?
那功耗得有多大?
这么大电流还不考虑用同步整流?

这里二极管是用在直流电源上的  仅仅做一下隔离

网友D:
60A可能是有条件的。平均值、直流、有效值、波形等等

网友E:
看了下规格书,按照楼主的使用条件,VF应不大于0.3V

银鳞胸甲,蓝色品质,五金一件,先到先得,兄弟,看你气度不凡今后必成一番大事,来件银鳞胸甲不
阿打。。。

网友F:
深圳辰达行电子有限公司是集生产与销售MDD品牌二极管的企业,在二、三极管,桥堆领域为您服务。大量生产SMA|SMB|SMC|SOD-123FL|SOD-123|SOD-323系列片状二极管和MBS|TBS|MBF|LBS|ABS整流桥,并以高位品质和较低成本,形成了竞争优势.详情
深圳辰达行电子有限公司

网友G:
60安整流,可以用MOSFET,一两毫欧且几百安的那种,60A压降不到0.1V,功耗6W,那芯片也很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了下规格书,按照楼主的使用条件,VF应不大于0.3V

银鳞胸甲,蓝色品质,五金一件,先到先得,兄弟,看你 ...

管子在某宝上买的,价格比较低廉,怀疑质量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了下规格书,按照楼主的使用条件,VF应不大于0.3V

银鳞胸甲,蓝色品质,五金一件,先到先得,兄弟,看你 ...

平衡天赋,野性意识,奶人心肠。

楼主:
引用 网友G:
60安整流,可以用MOSFET,一两毫欧且几百安的那种,60A压降不到0.1V,功耗6W,那芯片也很便宜 ...

低压侧nmos做隔离 是个办法。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说的有问题  整流后最大电流60A   两个二极管分别承受最大30A

你两个二极管是并联的哇?二极管不能并联使用哦

网友I:
我做到100A用的是 可控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