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怎么样回答?

楼主(2013-07-23):
(无正文)

网友A:
示波器  万用表 检测
换板子

网友B:
先目测,看有无电解胖顶,器件烧焦,印板烧焦,保险丝好坏
顺着电源进线,逐个检查器件,重点检查大功率器件及相关阻容.
供电正常,可试着上电检查......

网友C:
T叔厉害 对维修也颇有心得耶 :victory:

网友D:
使用万用表和示波器查看各模块输入输出信号的状态,如果与实际不符合,那么可以大概可以确定该模块芯片或者外围有问题,然后更换相应器件再查看各状态

网友E:
望、闻、问、切!!!

望:看看有没有烧焦的、炸裂的、鼓顶的、断腿的、短接的元件。

闻:有些元件损坏是肉眼看不出来的,但会发出气味,所以要求维修人员有像狗一样的鼻子。

问:不用说了吧,板子的工作环境、使用情况等等,必须得问才知道啊。

切:用你手头的工具(万用表、数字电源、示波器)慢慢切吧。

网友B(点评):
老军医来了,哈哈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望、闻、问、切!!!

望:看看有没有烧焦的、炸裂的、鼓顶的、断腿的、短接的元件。

涨姿势了。。。

网友G(2013-11-20):
引用 网友E:
望、闻、问、切!!!

望:看看有没有烧焦的、炸裂的、鼓顶的、断腿的、短接的元件。

精辟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望、闻、问、切!!!

望:看看有没有烧焦的、炸裂的、鼓顶的、断腿的、短接的元件。

这就叫融会贯通! 哈哈~

网友I:
引用 网友E:
望、闻、问、切!!!

望:看看有没有烧焦的、炸裂的、鼓顶的、断腿的、短接的元件。

这个果断提深了一个档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