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运放输入电流偏置问题

楼主(2013-07-23):
使用仪表运放做生物电检测,看到AD620手册上有一个典型电路

而运放是需要给输入端提供偏置电流回路才能正常工作的,但这个电路的输入电流回路在哪里呢?
(这个电路不加右腿驱动也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A: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彭建学  上海

明白了,感谢彭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彭建学  上海

还想请教彭老师,如果没有右腿驱动部分,这个电路的回路又是什么样的呢?

网友A:
如果无右腿驱动,会因分布电容引入很大的共模干扰电压,共模电压超过AD620允许范围,运放失常。

彭建学  上海

网友A:
看图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明白了,谢谢彭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