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请教下chunyang,射频芯片ADF7021转换状态时出现杂散

楼主:
请教下chunyang,我在使用ADF7021射频芯片的时候,ADF7021由Sleep状态转为TX状态的时候出现很多的杂散,不知道之前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怎么解决的,谢谢。

网友A(2013-07-23):
未遇到过这类问题,注意查验问题的源头,包括数字控制系统以及本振环节,再有就是芯片的配置顺序。

网友B:
SPAN这么宽都有信号,不像是交调,估计本振没锁上。

网友C(2021-09-14):
引用 网友A:
未遇到过这类问题,注意查验问题的源头,包括数字控制系统以及本振环节,再有就是芯片的配置顺序。 ...

你好  问能不能留个电话  有问题想请教你

网友A(点评):
有问题发在论坛里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