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
试验要做一个可调频的交流电源

楼主(2013-07-23):
试验中需要一个交流可调频电源,频率范围要求不高在50-1000hz调节就可以了,电压可以再2-15v左右,电压可以调节就更好了。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弄那。。。求大神指教啊。。。输入电源我想方便就用家庭220~电源,不行我就先做个直流稳压的。求大神指导。。

网友A:
调压调频一次性搞定,先将220V降到20V左右,后面用LM317做调压电路,然后用555做调频电路,你一共需要两个或三个可调电阻,当然,如果你愿意,电流也可以调,但要用到三极管了,加起来就是调压调频调流

楼主:
谢谢啦。。你的意思是不是将交流电先变压器变换为20幅左右,然后用LM317等做一个交流转直流,之后再用555正弦波电路调频出正弦波信号。我在网上看了一个电路,我把他上传了。他的电源用的是9V的,我用比如20v的可不可以,我不确定有没有影响这方面。

截图1

截图1

网友A:
不用这么复杂,LM317是直流三端稳压芯片,你只需要一个555,一个317,再加几个电阻电容就可以了,用变压器降压到20V左右,再四个二极管做成整流桥,后面电容滤波,后面接LM317稳压,再用一个可调电阻就可以随意调电压了,后面再接上NE555,做成一个震荡器,用可调电阻或可调电容,就可以调频率了,很简单的

网友B:
市场上有这种东西卖,叫功率信号发生器,例如YB1631型。
当然,价格比较高,1k多吧。
4楼所说,输出是方波。方波是否符合楼主要求,首帖没有说。

楼主:
我的试验需要一个交流电源,电源的电压频率希望可调,所以我想自己做一个的,来将家用电源转换一下,那么按道理来说应该是要求正弦波的,不然整个功率哪些什么的都不同的对吧。。。。如果花1000买个那个的话我应该可以直接买一个可调的交流电源了吧。。。

网友C(2013-12-20):
希望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D:
这个简单啊,输出电压那么低,用你找到的那个正弦波发生器电路,再加一个音频功率放大器就可以了。要输出多少频率,直接调节。输出幅度就相当于调输出电压了。

网友E(点评):
说到点子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