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这个AD623怎么用不对呀?

楼主(2013-07-23):
两边都是电池供电:+27v是用3个9V的串起来的;+5V是一个9V的电池经过7805得到的。
用万用表量AD623的输出才30多mv;
可是,将两个地接一起,就能量出250mv。
给AD623的输入端加电容电阻:2、3脚间加0.047u,2脚到+5v地加1000pf,3脚到+5v地加1000pf,2脚前加500欧电阻,2脚前加500欧电阻,两个地不连接在一起的话,还是只有30多mv。

难道这个必须要共地么????

网友A:
应该是需要共地的,参看这个文档中直流偏置部分。

网友B:
应该说:
共地不是必须的
在不共地的条件下, 你得保障偏置条件的成立.

网友C:
AD623共模电压不对.
2,3脚加2个1M电阻对AGND2

网友D:
共模电压的关系,把芯片的电源电压调整到+1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