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yw叔求书 项目驱动--CAN-bus现场总线基础教程

楼主(2013-07-23):
如题,辛苦tyw叔了......
项目驱动--CAN-bus现场总线基础教程
辛苦,辛苦

网友A:
人家周立功正在热卖中,等他赚够了再D吧,哈哈,看下面的吧,,少累哈
CAN总线相关专辑 11册 122M ◆〓 有增补! 2013.09.06

CAN总线轻松入门与实践 李真花 崔健.pdf (22.96 MB, 下载次数: 4467)    new !

CAN BUS规范v2.0 36页
CAN-bus 规范 V2.0 36页
CAN-bus标准电路 8页
CAN入门 49页
CAN硬件方案 23页
CAN总线技术基础 45页
CAN总线接口电路 25页
CAN总线入门 49页
CAN总线原理和应用系统设计 294页
PCA82C250 CAN总线控制器数据手册 10页
现场总线CAN原理与应用技术 第2版 453页 106.9M
现场总线CAN原理与应用技术 第2版 453页 106.9M
现场总线CAN原理与应用技术 第2版 453页 106.9M
现场总线CAN原理与应用技术 第2版 453页 106.9M
现场总线CAN原理与应用技术 第2版 453页 106.9M
现场总线CAN原理与应用技术 第2版 453页 106.9M

网友:
霸气的T叔

网友B(2015-09-10):
这里的资源总令人惊讶。谢谢分享

网友C(2015-11-05):
感谢分享,正需要这方面的资料,谢谢!

网友D:
T叔的资料不能下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T叔的资料不能下载了。。。

已修复,去下吧,少累.

小密诀:
去搜索栏键入"CAN"→点"高级"→作者栏填入"tyw"→搜索,可获得全部与"can"有关的本人上传的资料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已修复,去下吧,少累.

小密诀:

非常感谢T叔啊!大赞!:handshake

网友E:
震惊,居然有如此之多神级资料,感谢

网友F(2017-06-28):
多谢分享!!!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2017-08-23):
冗余双CAN现场总线STM32F105开发板KeilC++源程序
冗余双CAN现场总线STM32F105开发板Keil C++源程序下载链接: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634&fromuid=2554432

网友G(2018-09-21):
感谢tyw叔,下载了两本自学

网友C(2020-08-20):
正需要的资料,非常感谢分享!

网友H(2023-06-21):
51内核的单片机能用于CAN通讯吗? 谢谢

51单片机的can总线通讯程序最新更新时间:2016-10-21来源: **关键字:51单片机  can  总线通讯  手机看文章

分享到微博QQ微信LinkedIn
#i nclude                               //单片机头文件
#i nclude                        //SJA存储器定义头文件
#i nclude                        //SJA子程序文件
/*************************函数声明*******************************************/
void Init_T0(void);                             //初始化单片机T0
void Sja_1000_Init(void);                       //初始化SJA
//*******************************************************************
bit flag_sec;                                   //发送命令标志
unsigned char data   send_data[10],rcv_data[10];//发送和接收数组
unsigned char        sec_data,second;            //定时器记数变量,发送数据变量
unsigned char data   Tmod_data;                  //定时器T0工作方式变量
unsigned char bdata flag_init;                  //中断寄存器数据保存变量
sbit rcv_flag=flag_init^0;                      //接收中断标志
sbit err_flag=flag_init^2;                      //错误中断标志
sbit P2_0=P2^0;
sbit P3_4=P3^4;
sbit LED=P3^5;                                  //指示灯
//***********************************************************
void ex0_int(void) interrupt 0 using 1          //外部中断0
{
        SJA_BCANAdr=REG_INTERRUPT;                  //指针指向中断寄存器
        flag_init=*SJA_BCANAdr;                     //保持中断寄存器值
}
//***********************************************************
void T0_int(void) interrupt 1 using 2           //定时器T0中断服务子程序
{
        TR0=0;                                      //关闭定时器T0
        sec_data--;                                 //秒计时变量减一
        if(sec_data==0)                             //2.25秒时间到了吗?
        {
               sec_data=0x50;                          //重新赋值
               TH0=0x80;
               TL0=0x60;
               flag_sec=1;                             //设置标志位
               second++;                               //发送的数据加一
        }
        TR0=1;                                      //启动定时器T0
}
//************************************************************
void Init_T0(void)                              //初始化定时器0
{
Tmod_data=TMOD;
Tmod_data&=0xf0;
Tmod_data|=0x01;
TMOD=Tmod_data;                                 //定时器T0工作方式设置
TH0=0x80;
TL0=0x60;                                       //定时器T0初值设置
TR0=1;                                          //开放定时器T0
sec_data=0x20;                                  //记数值设置
second=0x00;                                    //发送数据初始化清零
}
//***********************************************************
void Sja_1000_Init(void)
{
        BCAN_ENTER_RETMODEL();                      //进入复位
        BCAN_SET_BANDRATE(0x0b);                    //800K
        BCAN_SET_OBJECT(0xaa,0xff);                 //设置地址ID:557
        BCAN_SET_OUTCLK(0xaa,0x48);                 //设置输出方式,禁止COLOCKOUT输出
        BCAN_QUIT_RETMODEL();                       //退出复位模式
        SJA_BCANAdr=REG_CONTROL;                    //地址指针指向控制寄存器
        *SJA_BCANAdr|=0x1E;                         //开放错误\接收\发送中断
}
//*******************************************************************
void main(void)
{
     P2_0=0;                                     //SJA1000退出硬件复位模式
        Sja_1000_Init();                                            //initialize Sja100
        Init_T0();                                                            //initialize T0
        PX0=1;                                      //外部中断0高优先级
        IT0=1;                                      //开放T0中断
        EX0=1;                                      //外部中断0开放
        ET0=1;                                      //开放外部中断0
        EA=1;                                       //开放全局中断
     P3_4=0;                                     //点亮指示灯
        flag_init=0x00;                             //变量清零
        while(1)
        {
               if(rcv_flag)                           //if there is receive interrupt
                {     rcv_flag=0;                        //接收标志位清零
                      BCAN_DATA_RECEIVE(rcv_data);       //接收数据
                      BCAN_CMD_PRG(0x04);                //释放接收缓冲区
                }
               if(flag_sec)
                {     flag_sec=0;                            //发送位清零
                      send_data[0]=0xAA;                              //发送数据到ID为550的节点
                      send_data[1]=0x08;                 //发送数据帧,8个字节长度
                      send_data[2]=0x05;                 //第一个字节内容为数据05H
                      send_data[3]=second;               //第二个字节内容为变量值
                      BCAN_DATA_WRITE(send_data);        //发送数据
                      BCAN_CMD_PRG(0x01);                //置位发送请求位
                   LED=~LED;
                }
               if(err_flag)                           //错误中断
                {    err_flag=0;                        //错误标志位清零
                      Sja_1000_Init();                   //初始化SJA
                }
        }
}

            tyw  注

@tyw :谢谢T叔,还是那么给力!!!
tyw
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