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求助,音频采集放大后做的比较器

楼主(2013-07-23):
菜鸟一枚,想要做一个通过咪头采集声音放大后,通过lm339做成 一个比较器。单片机通过感知比较器来判断是否有声音发出从而执行下个相应的动作。可是声音采集放大没有大的问题。问题是在给lm339的时候发现杂波影响很大,滤波效果不明显。很头疼。求做过此电路的大神指点指点啊

网友A:
你做这个最好用AD吧,声音大小怎么控制,你跟多少mV比较?这些都是个问题,你不如用三极管放大麦克风,然后AD检测。

网友B:
嗯, 可以考虑用单片机做, 经过 AD, 软件可以自动适应噪声环境, 剔除噪声.
做好了, 那就是无需调试, 稳定可靠了

网友B:
嗯, 可以考虑用单片机做, 经过 AD, 软件可以自动适应噪声环境, 剔除噪声.
做好了, 那就是生产上无需调试, 稳定可靠了

网友C:
先是做AD采集处理的,然后在做DA处理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