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项目外包

楼主(2013-07-23):
要求:XILINX(kintex-7)及ALTERA(stratix V)设计项目,使用SERDES,LVDS,DDR3及PCIE接口, FPGA设置用MCU(STM32)设置。
有意者请联系: Fongluk@hotmail.com;
                              498481911@qq.com
周生:13802272245

网友A:
使用K7搭配STM32,怎么这么蹩脚呢?
用几十块的STM32去控制几千块的FPGA,是想衬托STM32高档呢,还是想说明FPGA业余?

网友B:
只是想通过STM32动态配置FPGA吧

网友B:
一块开发板搞定,STM32可以用FPGA内的软核代替

网友C:
FPGA设置用MCU(STM32)设置。
外面加个处理器,可以省去很多开发时间。调试起来比较方便,如果软件和硬件都一股脑的放在FPGA里面,调试起来比较苦难,有问题也不好定位。
这样做比较正确和明智的。我们的板子一般也不在FPGA里面跑微处理器,真的是比较麻烦。也许我是错的。

使用SERDES,LVDS,DDR3及PCIE接口, 看来是要走高速差分对以及大量的数据带宽。
我们之前用过V6 130T以及K7芯片,外面也是加了一块ARM处理器。

这样产品周期比较短

网友D:
FPGA 内部的 CPU 就是一个 **肋

网友E:
引用 网友C:
FPGA设置用MCU(STM32)设置。
外面加个处理器,可以省去很多开发时间。调试起来比较方便,如果软件和硬件都 ...

你们公司的?

网友F:
既然这样,还不如直接弄一51单片来配

网友G:
看上去是做数据采集用的,FPGA嵌入式系统不是用在这个领域的,看SERDES,LVDS,DDR3及PCIE接口,有点类似高速ADC接口,STM32配置到也是个好办法,或许还可以选择不同的FPGA的程序加载。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你们公司的?

是的,猴哥。没猜错的话,你是xilinx的FAE吧。多向你学习学习。

网友B:
引用 网友C:
FPGA设置用MCU(STM32)设置。
外面加个处理器,可以省去很多开发时间。调试起来比较方便,如果软件和硬件都 ...

我们目前用的就是软核,想要什么自己加,方便的很
一般就是控制让软核做,高速接口和运算用硬件逻辑做,硬件和软件的接口简单易行
现在都有带ARM硬核的FPGA了
用起来还是挺方便的,如果你们没试过建议你们买块开发板试试
开发难度并不高,调试起来跟挂在外面没什么区别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是的,猴哥。没猜错的话,你是xilinx的FAE吧。多向你学习学习。

是呀是呀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们目前用的就是软核,想要什么自己加,方便的很
一般就是控制让软核做,高速接口和运算用硬件逻辑做, ...

来我们这里买哦。哈哈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来我们这里买哦。哈哈

猴哥,推荐个性价比高的开发板啊,最好是高速接口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H:
猴哥,推荐个性价比高的开发板啊,最好是高速接口的

要什么系列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来我们这里买哦。哈哈

一直都是在你们那里买啊,你们同事估计很多都认识我

网友H:
引用 网友E:
要什么系列啊?

sp6系列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们目前用的就是软核,想要什么自己加,方便的很
一般就是控制让软核做,高速接口和运算用硬件逻辑做, ...

带ARM core的多少钱,不带的多少钱,不具备成本优势吧,如果要开发成产品的话。
现在外置ARM已经很成熟了。我觉得FPGA里面的还有很长路要走吧。你如果开发过,你就懂这个.......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一直都是在你们那里买啊,你们同事估计很多都认识我

哈哈,有缘人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H:
猴哥,推荐个性价比高的开发板啊,最好是高速接口的

SP605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