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V的发光二极管,有什么颜色可以选

楼主(2013-07-23):
1.1V想做个电源指示灯,但发现大部分0805的发光二极管都是要2V以上,有什么好介绍不

网友A:
升压接个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想接其他元器件哦

网友B:
没用过这么低压的,红光的也要1.6V以上

网友C:
异想天开,目前还没有这么低的发光LED,红外的都不止这个电压。
最简单的低压LED驱动电路是:
三极管驱动一个电感,电感反向并联LED,给三极管送PWM波就可以了,以前的BP机有这么驱动的。
电感的续流电流会让LED发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异想天开,目前还没有这么低的发光LED,红外的都不止这个电压。
最简单的低压LED驱动电路是:
三极管驱动一 ...

好吧,那还是不要了。。。。。直接接个电阻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