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个4-20ma变送器,需要24转5的隔离电源,自己做

楼主(2013-07-23):
是否有廉价可靠的方案,3842,比较好,要变压器,我的cpu是超低功耗的,20ma就差不多了,

用磁环,或其他廉价方案能做吗?那位做过介绍一下

网友A:
这么小的电流,7805就成,
三极管+稳压管,串联稳压
够廉价够简单

网友B:
张工 在这个方面也有研究啊,还一直没有拜访你呢

随时欢迎啊,哈哈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这么小的电流,7805就成,
三极管+稳压管,串联稳压
够廉价够简单

泪奔了,木看到LZ要的是隔离的

网友B:
最最简易的办法是用一个磁环加两个三极管做震荡隔离。可靠性就不敢恭维了

网友C(2013-11-17):
推挽自激!

网友D:
还是买个隔离电源省事,如果你量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