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放大电路使用之问题

楼主(2013-07-23):
最近用OP07作差分放大电路,从分流器两端取样电流信号转换成对应电压信号,母线上的分流器电阻为0.033欧姆,当流过5A电流时,测试分流器两端得到电压信号为0.016V,即图中电阻R33 R34两个输入端信号差值为0.016V,经过OP07差分电路后测试 输出端6脚信号,很小才0.2V,我希望得到的输出电压信号为输出信号的20倍,3.2V。请问我应该调整这个电路的哪些参数?谢谢!

网友A:
16mV信号,落到R84两端只有0.762mV了。

网友B:
0.033 流过5A  应该是0.16V吧  另外R84是干嘛用的?

网友C:
对, 拿掉 R84 就可以了, 当然, R85 也应该加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0.033 流过5A  应该是0.16V吧  另外R84是干嘛用的?

喔,不好意思,搞错了,分流器的电阻是0.0033欧姆,流过5A,得到的电压信号是0.016V,即16mv。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 拿掉 R84 就可以了, 当然, R85 也应该加大

这个R84我是参考了这个芯片的经典应用电路里面的值,说真的,我也对这个r84所起到的作用一直不清楚。

楼主:
R36 R37这个电阻值是否需要变更?谢谢指点
第一个帖子搞错了,我需要的是200倍的放大倍数,即将输入的0.016V变成3.2V。

网友D:
你不学理论,光抄电路,我们帮你你也不会提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