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电视] HDMI发送芯片SiI9134的使用问题

楼主(2013-07-23):
我在用SiI9134向3D电视机发送加密的视音频数据,但是在HDCP认证过程中出了问题:不能将HDCP_CTRL(0x72:0x0f)的TX_ANSTOP位置1,也就是说不能生成伪随机数AN。我在配置过程中没有给SiI9134的IDCK引脚输入时钟,也没有输入任何数据,不知是不是因此导致上述问题?
希望用过和正在用SII9134的同仁们给小弟一点指教。不胜感激!

楼主:
我的代码是参考Silicon Image的:
//设置HDCP_CTRL[3],生成AN
void GenerateAN( void )
{
        u8 RegVal;
        RegVal = SiI9134_ReadOneByte( SII9134_SLV0_ADDR, HDCP_CTRL_ADDR);//0x72:0x0f
    SiI9134_WriteOneByte( SII9134_SLV0_ADDR, HDCP_CTRL_ADDR, RegVal & (~ BIT_AN_STOP));/*BIT_AN_STOP=0x08.将HDCP Control Register的bit3清零,Start AN Gen*/
    Delay_ms(10);
    SiI9134_WriteOneByte( SII9134_SLV0_ADDR, HDCP_CTRL_ADDR, RegVal | BIT_AN_STOP); // Stop AN Gen
    SiI9134_WriteOneByte( SII9134_SLV0_ADDR, HDCP_CTRL_ADDR, RegVal | BIT_AN_STOP); // Stop AN Gen(need to write 2 times refer to PR doc)
}
我经过检查,发现这个TX_ANSTOP位怎么也不能被置1,请各路好汉指点一二。
我的邮箱是yujiaxi0984@126.com,希望多交流。

楼主:
非常感谢你啊,这么不辞辛苦地打这么多字给我解释,让我豁然开朗,真是太感谢了!
照你的意思,你用9136发送视音频时并没有加密,而是直接发出去了未加密的视音频信号?
我这里也不需要对视音频信号进行加密,可以bypass这个HDCP加密机,是这样吗?

楼主:
问题解决了,SiI9134内部的逻辑(如TMDS和HDCP加密部分)需要输入时钟IDCK的驱动才能工作,所以必须得等SiI9134检测到输入时钟稳定后才能对TMDS和HDCP进行配置。非常感谢#雪夜虫子#的耐心教导!

网友A(2013-12-31):
楼主你好,我在用sii9134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些问题,不知道能不能请教一下?我这个项目的主要功能是将camlink相机进来的数据通过fpga缓存后,通过sii9134芯片发送出去通过显示器显示。我现在遇到的有的显示器能显示出来,有的显示器却不能显示。 因为我的图像源头是摄像机没有音频信号,所以我将sii9134有关音频部分的引脚统统悬空的。这样处理有问题吗?如果有问题的话,该怎么处理呢?

网友A:
楼主如果方便的话能不能加我qq指导一下呀!277273200,谢谢了。

网友B(2016-12-21):
你好,可以传一下SII9134的编程手册给我吗?155389212@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