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定义没看懂,寻求帮助

楼主(2013-07-23):
#define                LongToBin(n)\
(                \
        ((n >> 21) & 0x80) | \
        ((n >> 18) & 0x40) | \
        ((n >> 15) & 0x20) | \
        ((n >> 12) & 0x10) | \
        ((n >>  9) & 0x08) | \
        ((n >>  6) & 0x04) | \
        ((n >>  3) & 0x02) | \
        ((n      ) & 0x01)   \
)
#define bin(n)        LongToBin(0x##n##l)
这么定义是什么意思呀,没看懂,寻求高手帮忙解答。。

网友A:
很简单呀~~~

模拟二进制定义:  bin(10101010) 等价于二进制数 10101010B

楼主:
我说的是 ((n >> 21) & 0x80) | \
这些语句代表什么,看不懂

楼主:
就是这个语句 0#define                LongToBin(n)\
(                \
        ((n >> 21) & 0x80) | \
        ((n >> 18) & 0x40) | \
        ((n >> 15) & 0x20) | \
        ((n >> 12) & 0x10) | \
        ((n >>  9) & 0x08) | \
        ((n >>  6) & 0x04) | \
        ((n >>  3) & 0x02) | \
        ((n      ) & 0x01)   \
)

是什么意思。。怎么回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说的是 ((n >> 21) & 0x80) | \
这些语句代表什么,看不懂

当 n=0x10101010 时,即 n= 0b0001 0000 0001 0000 0001 0000 0001 0000
((n >> 21) & 0x80) = ((0b0001 0000 0001 0000 0001 0000 0001 0000 >> 21) & 0x80) = (0b0001 0000 000 & 0x80) = (0x80 & 0x80) = 0x80;
依次类推,得:
((n >> 18) & 0x40) = 0;
((n >> 15) & 0x20) = 0x20;
((n >> 12) & 0x10) = 0;
((n >>  9) & 0x08) = 0x08;
((n >>  6) & 0x04) = 0;
((n >>  3) & 0x02) = 0x02;
((n      ) & 0x01) = 0;
上述各式相或,得:
0x80 | 0 | 0x20 | 0 | 0x08 | 0 | 0x02 | 0 = 0xaa = 0b10101010;

楼主:
很不错,很给力

网友B:
原来这样,学习。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呀~~~

模拟二进制定义:  bin(10101010) 等价于二进制数 10101010B

这种模拟有什么用啊?来干什么呢?

网友D(2013-09-09):
引用 网友C:
这种模拟有什么用啊?来干什么呢?

有些寄存器设置有分位设,这样看起来比较直观

网友E:
字符串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