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读取FPGA中双口RAM里的数据,用DMA方式如何实现

楼主(2013-07-23):
有一高速数据采集的项目,用FPGA做数据存储,然后通知stm32将数据取走,由于采集速度比较快,数据量比较大,想采用DMA的方式,请教各位如何实现?小弟刚接触嵌入式不久,第一次用STM32,请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A:
STM32使用FSMC(相当于并口)从FPGA读数,STM32的FSMC支持DMA方式的。所以LZ的要求可以满足

网友B:
可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32使用FSMC(相当于并口)从FPGA读数,STM32的FSMC支持DMA方式的。所以LZ的要求可以满足 ...

mcu从FPGA接受数据做简单处理后还要把数据发给以太网芯片w5300,如果STM32也用FSMC发给w5300,这样两端同时用FSMC可以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mcu从FPGA接受数据做简单处理后还要把数据发给以太网芯片w5300,如果STM32也用FSMC发给w5300,这样两端同 ...

可以的。
记得STM32有1个AN对于FSMC的用法,跟这个差不多。

楼主(2013-08-31):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
记得STM32有1个AN对于FSMC的用法,跟这个差不多。

STM32 访问外部RAM必须用FSMS方式吗?可不可以用普通IO口做并口呢?

网友C:
DMA一端是FSMC???是不是在DMA慢慢移动数据的过程中别的设备谁也用不了FSMC???????????

楼主:
引用 网友C:
DMA一端是FSMC???是不是在DMA慢慢移动数据的过程中别的设备谁也用不了FSMC??????????? ...

用FSMC访问SRAM的时候开D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