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升阳DCDC模块失效模式分析!!!!!

楼主(2013-07-23):
金升阳DCDC模块电源在客户那里使用后出现烧坏,检查发现DCDC的失效模式为输入端短路,两台一模一样。请厂家帮忙分析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楼主能不能留下联系方式?好让我们的FAE直接和你沟通,目前反馈信息太少。

所有金升阳的产品都将提供优质的质量售后服务,您可以将您的故障现象、产品等信息提交给厂家,我们将提供完整的检测报告和改善报告给您参考,必要的话可以提供现场服务,就具体现场应用问题进行讨论,提出整体方案的改善建议。

网友B:
加载输入电压过大 击穿了吧。

网友C:
您使用的是多少瓦的?如果是金升样的定压1-2W一代电源或国内现有的电源,输出短路、大容性负载(特别是钽电容)、长期轻载、输入过压都会导致输入短路,建议采用金升阳R2代产品,带输出短路保护,短路也不死,可靠性更高,几乎不会输入短路司,除非持续高压输入。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加载输入电压过大 击穿了吧。

有可能,常见原因如下:
1、输出短路;
2、输出长期空载或轻载
3、输出接了过大的容性负载或感性负载导致启动冲击电流过大损坏;
目前我司定压R2代产品可以有效的解决这个问题,具有持续短路保护,可以避免以上问题导致的输入短路失效。但是对于输入过压,常规定压模块是扛不住的,所以输入电压尽量保证在输入电压范围内,最大不能超过极限电压,这个参数可以从技术手册中查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有可能,常见原因如下:
1、输出短路;
2、输出长期空载或轻载

原来空载也会出现这么大问题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有可能,常见原因如下:
1、输出短路;
2、输出长期空载或轻载

谢谢

网友E:
上面说的情况都是有可能的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