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C30编译器,调用函数的时候必须把W0-W7入栈吗

楼主(2013-07-23):
寄存器W0-W7 由调用函数保存。为保存寄存器的值,调用函数必须将这些值压入
堆栈。那么这个意思就是C语言调用函数的时候必须把W0-W7入栈了吗?用的C30编译器

网友A:
你用C写的时候,管什么压栈呢?用汇编的时候才要想。也不是每个W都要压,用到才要压

网友B:
用到了哪些W,编译器都会自动帮你在调用函数的时候添加相关的入栈和出栈指令,你就不要操心了,只管写好自己的应用代码即可。

网友C:
回答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