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线技术触摸屏

楼主(2013-07-23):
(1) 基本原理  红外线触摸屏,一般是在显示器屏幕的前面安装一个外框,外框里有电路板,在X、Y方向有排布均匀的红外发射管和红外接收管,--对应形成横竖交叉的红外线矩阵。当有触摸时,手指或其它物体就会挡住经过该点的横竖红外线,由控制器判断出触摸点在屏幕的位置(如图示)。  6

以下是触摸屏的原理图

  红外触摸屏可用手指、笔或任何能阻挡光线的物体来触摸。红外触摸屏赖以工作的红外光栅矩阵显然要求在同一平面上,因此,红外屏真正感应的触摸的工作面距离显示器屏幕有一定的间隔,在球面显示器上使用尤其明显。(2) 红外屏技术剖析
       ★红外屏控制器
        大多数红外触摸屏的控制器直接设置在框架中的电路板上,也有的红外触摸屏把控制器设计在单独的小盒中,控制器通过键盘接口或者串行口直接与主机通信,走键盘接口的红外触摸屏用户甚至可以直接读取键盘口发来的触摸屏数据而无需任何驱动程序。
       ★红外屏的分辨率
        红外触摸屏的物理分辨率由框架中能容纳的红外管数目决定,因此分辨率较低,过去市场上主要为32*32、40*32等,最大可达50*40,软件倍增后可达99*79。现在红外屏的分辨率已有较大提高,最大分辨率可达到1000*720左右。
       ★技术剖析
         红外触摸屏靠多对红外发射和接收管来工作,红外管的性能和寿命都比较可靠,任何阻挡光线的物体都可用来作触摸物,不过红外线触摸屏使用传感器数目将近100对或更多, 2  且共用外围电路,这就要求传感器不仅本身性能好,还要求将近100对(或更多)的红外二极管"光-电阻特性"和"结电容"都保持一致。实际应用中,万一有哪一对出现故障,可以在上电自检过程中发现并在此后加以忽略,靠邻近的红外线代替,由于每一对红外线?quot;监管"约6mm左右(或更窄)的窄带,而手指通常在15mm左右粗细,用户是察觉不到的。但如果生产过程中没有对红外发射管进行老化测试,没有很好的质量管理体系,将近100对(或更多)的传感器,很快就不是一对两对"掉队"的问题了,总体寿命也就难以保证。
         红外屏赖以工作的是红外线矩阵,矩阵上多点的Х、У坐标能组合出平方倍多的触摸点,见图,A、B两点和C、D两点对红外屏来说是相同的效果,无法分辨哪一点触摸是真正的触摸点,怎样处理?目前市场上的红外屏对多点触摸常见的处理不管是否连续,要麽不判断,要麽判断为左上角,即图中不管是A、B还是C、D,都判断为C点。真正技术过硬的红外屏应该是对坐标连续的多点触摸判断取中点,即判断为大物体的触摸,而对不连续的多点触摸不予判断。
       (3)红外线触摸屏“进化史”

网友A:
有什么用?

网友B(2013-12-06):
自从职能手机兴起之后,电容触目屏占据主流市场,电阻屏逐渐退出市场,红外触目屏被扼杀在摇篮里;楼主想为红外触目屏挣扎,先分析红外触目屏的优点和适用领域吧。红外触目屏的外框和外观好像存在不少缺点,不好看不好装。

网友C:
好几年前买过一台hp的一体式电脑,就是用红外触屏,马上发现夏天经常遭蚊虫乱触发,讨厌的是hp当时没有提供关触摸功能的方法,过了两个夏天,最后终于想办法把触屏关掉了。

网友D:
楼主可以先google 一下multitouch screen,然后再来布道,顺便打广告
现在电视台用的红外触摸屏不像是你说的技术

网友D:
4楼那位的hp一体机也是红外触摸的,但是只用了两个红外发射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