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电流互感器问题

楼主(2013-07-23):
如图分别为电流互感器

                         交流 0.27A,输出波形。

                               1.16A,输出波形。

                           2.16A 输出波形。

对于失真的波形,该如何提高测量的精度?谢谢!

网友:
第一次听说交流互感器
这个东西

楼主:
电流互感器

网友A:
则应该不是失真的问题吧?
如果是传感器和电路引起的失真, 那最好还是从传感器和电路上解决掉失真(更换传感器, 更换电路和参数)
和可能就是被测电流的波形本身非正弦. 提高测量的精度就用采样积分来计算吧

楼主:
是示波器直接测量互感器输出脚的波形,还没进电路,如果输入波形就这样,后面电路再怎么调都会影响精度吧。
另外,换了一个纯电阻负载(1000w 的大电阻,模拟产生电流),这个波形就很正常都是正弦波,无论电流多少。
换了几家不同的传感器,结果都是一样。
这个问题困扰好久,希望大家指点一下,谢谢!

不用困惑,所有电流互感器都要求也必须是次级并接低电阻(或短路)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示波器直接测量互感器输出脚的波形,还没进电路,如果输入波形就这样,后面电路再怎么调都会影响精度吧。 ...

“是示波器直接测量互感器输出脚的波形,还没进电路”
电流互感器二次空载?
若是电流互感器二次空载,那么出现首帖第一图那样的波形是正常现像。
顺便说一句:你的电流互感器容量很小,若是大容量电流互感器,这样二次空载就是事故,可能要出人命的。

网友C:
电气行业有严格的规定:
1、严禁CT二次侧开路。
2、严禁PT二次侧短路。

网友B:
首帖第一图,这样的波形意味着铁芯进入饱和。两“肩膀”一高一低,意味着铁损非常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示波器直接测量互感器输出脚的波形,还没进电路”
电流互感器二次空载?
若是电流互感器二次空载,那 ...
不好意思, 忘了说明,电流互感器二次侧是并联电阻的,从10欧到200欧都试过。

大家白教了

楼主:
另外发现负载是纯电阻、电灯等阻性负载波形就是正弦波。而其他如电吹风机、电脑等电器波形就如图所示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 忘了说明,电流互感器二次侧是并联电阻的,从10欧到200欧都试过。 ...

“不好意思, 忘了说明”
真是没办法。

“电流互感器二次侧是并联电阻的,从10欧到200欧都试过”

此波形并联了多大电阻?难道从10欧到200欧都是同样的波形?

电流互感器一次电流,是什么来源?是否可以确定为良好正弦波形?

你使用的电流互感器迄今未说明变比及其它参数。

不知道这些,怎么能帮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帖第一图,这样的波形意味着铁芯进入饱和。两“肩膀”一高一低,意味着铁损非常大。 ...

1.16a的电流铁芯已经饱和了,那2.16a电流不是更加饱和了,怎么电流大了,波形又正常了呢?

楼主:
以上波形是并联100欧电阻的波形。并联其他电阻,波形幅度有变化,但波形样子大致变化不大。如有需要,我可以全部贴出来。
互感器是 1000:1 5a/5ma
这是厂家提供的测试报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 忘了说明”
真是没办法。

一次电流,就用三相插线座,中间剥线加互感器。负载都插在插座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另外发现负载是纯电阻、电灯等阻性负载波形就是正弦波。而其他如电吹风机、电脑等电器波形就如图所示了。 ...

Lgz点评得是,白教了。

220V交流电压,只能说大体上是正弦,失真不太大。但电流却未必是正弦,随负载不同可能有很大变化。

一次电流不是正弦,你想让二次出正弦?怎么可能?

土话叫不上拐流行语不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B:
Lgz点评得是,白教了。

220V交流电压,只能说大体上是正弦,失真不太大。但电流却未必是正弦,随负载不 ...

是的。我也一直在怀疑这个问题。 有没有简单的办法可以知道220v交流电流波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我也一直在怀疑这个问题。 有没有简单的办法可以知道220v交流电压波形? ...

“有没有简单的办法可以知道220v交流电压波形?”

你怎么看电流互感器二次波形,就怎么看220V交流电压波形。
注意示波器输入“地”端可能已经接大地,220V交流也有一端接大地。

楼主:
如果一次电流不是正弦,这样的波形能计算的出一次电流大小吗?
我现在用精密整流加滤波做的,误差挺大。

建议从电工学学起。关于峰值与有效值等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一次电流不是正弦,这样的波形能计算的出一次电流大小吗?
我现在用精密整流加滤波做的,误差挺大。 ...

“如果一次电流不是正弦,这样的波形能计算的出一次电流大小吗?”
当然能。
如果不是这样的波形,反而不能。注意这样的波形,才真实反映一次电流。这样的波形说明二次电流对一次电流“亦步亦趋”,完全跟随一次电流变化而变化。

“我现在用精密整流加滤波做的,误差挺大”
你怎么知道误差大?
误差是测量值与真值之差,你的真值在哪里?

楼主:
谢谢 maychang 老师及以上的网友。
实际的电流是用钳型电流表测的。
我现在的电路只适合线性负载场合,所以要改电路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 maychang 老师及以上的网友。
实际的电流是用钳型电流表测的。
我现在的电路只适合线性负载场合,所以 ...

那么你是用钳表当标准表了,以钳表来校准你的测量电路。
仔细看看你的钳表是什么误差等级,能否当作标准。

“我现在的电路只适合线性负载场合,所以要改电路了”。
那不一定。很可能你的电路没有问题,是你的测量方法有问题。
迄今为止,还没见你的电路。

网友C:
牛!——钳形电流表当标准表。呵呵。。。。。悄悄地问一下:钳形电流表的精度等级?钳形电流表是真有效值表吗?能准确测量非正弦波吗?测得的有是什么值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牛!——钳形电流表当标准表。呵呵。。。。。悄悄地问一下:钳形电流表的精度等级?钳形电流表是真有效值表 ...

目前只有这个工具了,当然不会很精准,大概比较一下数量级吧。表是带真有效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么你是用钳表当标准表了,以钳表来校准你的测量电路。
仔细看看你的钳表是什么误差等级,能否当作标准 ...

电路如图,精密半波整流滤波电路。

我不做计量,所以不需要很精确。误差在10%以内都可以接受。
对于线性负载该电路得到结果和钳位表比较误差在5-6%。

网友D:
LS没有电流互感器电路在里面.等于没有.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路如图,精密半波整流滤波电路。

我不做计量,所以不需要很精确。误差在10%以内都可以接受。

你这个电路,应该说是准峰值电路,大体上是测量交流峰值。
钳表通常是测量平均值(按有效值刻度)。
因此,波形不同,两表测量结果不同,很正常。
建议你先把你要测量什么搞清楚,是要测量峰值,还是平均值,还是有效值,再说“我现在的电路只适合线性负载场合,所以要改电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