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llen-Key低通滤波器中正反馈的问题

楼主(2013-07-23):
请问如下图所示的Sallen-Key低通滤波器中Vo经RC网络到运放V+的正反馈是如何工作的?其作用是什么?

网友A:
不能单独把C1看做正反馈支路。其实这个电路只有一个负反馈网络——由C1,C2,R2构成电压串联负反馈。并且,频率越高负反馈越大。

楼主:
C1.C2.R2构成的应该是正反馈,不确定R1是否应该算在内。RA、RB构成负反馈。我的问题是这个正反馈的具体工作是如何的?对滤波有何作用?

网友B:
这是正反馈网络,是可控的正反馈网络。
所有无源滤波器的Q,都是小于0.5的。KRC filter,就是希望在w处增加一些幅度响应。这个正反馈仅仅在w处有效。低频时C1断路,高频时C2短路。对于Q的选择,类似带通。对于整个信号通路,是一个低通。

楼主:
4楼:你的意思是说sallen-key滤波器中的正反馈网络只是改变W0处的响应曲线,或者说改变滤波器的Q值。是吗?

网友B:
是,KRC滤波器的正反馈主要是为了得到不同的Q值,Q值可以通过调节负反馈系数得到。
你可以把c1接地,无源滤波器+增益和这个KRC filter,算出两个方程比较一下不同。

网友C:
所有无源滤波器的Q,都是小于0.5的:lol :lol

网友C:
小学时要背诵九九加法表,送小诗,后来要背诵地理、文言文、历史、英语、正治,数学要记公式记题型解法。。。。。。伴随中过学生一生的都是背诵。
现在发现,模拟电路也是可以不加理解的背诵的。。。。。。。:L

楼主:
6楼:请教一个问题:在计算sallen-key滤波器的传输函数时,是事先假设了对一定频率的输入,有一定频率的输出,但是电路中是有正反馈的,为什么可以这样假设呢?

楼主:
谢谢。

计算中也没要求负反馈比正反馈强啊。如果正反馈比负反馈强,会怎么样呢?

多谢了!

网友B:
只有正反馈的电路是锁定电路。锁定电路的意思是输出电平是固定值,迟滞上比较常见。

正反馈,负反馈在一起的电路,一般都会设计成负反馈比较强。KRC是经典结构了,没仔细算过反馈强弱。负反馈系数Rb/(Rb+Ra),算正反馈系数的时候把输入短接接地,直观上正反馈系数较弱。

楼主:
嗯。。。。对正负反馈同时存在的情况,还是不知如何分析。

网友B:
首先判断出哪种反馈占优。负反馈的话KCL,KVL计算。负反馈其实也是KCL,KVL的计算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判断出哪种反馈占优。负反馈的话KCL,KVL计算。负反馈其实也是KCL,KVL的计算结果。 ...

需要仔细学习、分析一下

网友A:
请问下图C1是正反馈?或者C1、C2、T2构成正负反馈?

同相放大,反馈顶着讯号,这反馈不论正负,即使 Rb=0 也有效!

网友D:
千万别以为反馈只有正反馈负反馈两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请问下图C1是正反馈?或者C1、C2、T2构成正负反馈?

你这个并没有脱离负反馈理论范畴,用变压器或回旋器实现理想反馈(避免在信号通路中引入串联或并联阻抗,以免信号损失),诺顿在197几年就阐述过了,但是人们讨厌电感、变压器等器件(除非迫不得已不会用),所以只是理论上研究的较多些,实践中少见。

网友C:
像开关电源BUCK等,一般都少不了个电感,这个东东让人头疼,所以很多人都在研究怎么干掉它,只是一时还没有发现最佳代换对象而已,比如说用OP+RC模拟电感,并把它集成到芯片内部,但是效率低了不少。。。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像开关电源BUCK等,一般都少不了个电感,这个东东让人头疼,所以很多人都在研究怎么干掉它,只是一时还没 ...

Buck电路中的电感,不能够用OP+RC模拟。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并没有脱离负反馈理论范畴,用变压器或回旋器实现理想反馈(避免在信号通路中引入串联或并联阻抗 ...

我在15楼画图本意是想帮助理解Sallen-Key低通滤波器中c1是负反馈而非正反馈。没别的意思。

为何会是负反馈?

网友C:
引用 网友D:
Buck电路中的电感,不能够用OP+RC模拟。

不是仿真,而是实测验证可行。
用安东尼1969年提出的通用阻抗变换器,OP用大电流的OPA5XX系列,构成2OP+3R+C=L结构。
缺点是效率低,70%左右,输出电流小的话可能跌破50%,所以这个问题导致距离实用还有段路。。
LDO早已实现无需输出电容补偿了,DC-DC中的那个电感也早被盯上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是仿真,而是实测验证可行。
用安东尼1969年提出的通用阻抗变换器,OP用大电流的OPA5XX系列,构成2OP+ ...

我和你说的,不是一回事。
Buck也好,Boost也好,其它开关电源也好,其中的电感用于储存能量,周期性地吸收和释放能量,以实现转换,而非阻抗变换。
OP不可能储存能量,R也不能,只能是L或C。那么你所说2OP+3R+C=L结构,能量只能是储存于C。既然储存于C,还不如直接储存于L,省一道转换,省一道损失。
“DC-DC中的那个电感”,同样是用于储存能量。

网友E:
OP+R+C构成的“变性”电路早就有了。用于功率储能?还是算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和你说的,不是一回事。
Buck也好,Boost也好,其它开关电源也好,其中的电感用于储存能量,周期性地吸 ...

我和你说的,是一回事,同一个问题观察角度不同罢了。

任意两个网络,如果其伏安特性完全相同,则认为两者等价,这是电路分析基础中给的定义。
电感的伏安特性或频率特性,可以和OP+RC构成网络相同,故两者可以等价,这是从阻抗角度看。
从能量角度看,L和C都可以存储能量,所以从能量角度也是一致的。
至于说什么电场和磁场的区别,这里不关心。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和你说的,是一回事,同一个问题观察角度不同罢了。

任意两个网络,如果其伏安特性完全相同,则认为两 ...

“任意两个网络,如果其伏安特性完全相同,则认为两者等价,这是电路分析基础中给的定义”。
这个我完全同意,咱们没有分歧。

“电感的伏安特性或频率特性,可以和OP+RC构成网络相同,故两者可以等价”
这个,只能是较小信号情况下才成立(不是放大电路里面的小信号概念)。无论如何,C两端电压总不能超过该OP+RC构成网络电源电压。但开关电源中有很多电路,可以将输入能量的电源电压升到几倍几十倍(例如Boost),远远超过输入电源电压。这种情况,OP+RC构成的网络显然不行。
“等价”于一个电感的电路,晶体管还没出现的时代就有了,仅限用于振荡器这样的信号产生电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和你说的,是一回事,同一个问题观察角度不同罢了。

任意两个网络,如果其伏安特性完全相同,则认为两 ...

电力工业中,有项技术叫无功补偿,还有个谐波抑制。说得简单些,无功补偿就是电力线上接入一个电容器。别说拿个电感“等价”电容,就是拿个大电容“等价”小电容,都要费大力气。

网友C:
不信没办法了。
两块OPA得100多块,在学校可以报账,现在自己掏腰包,加上天又这么热,我就不亲自重复试验了

有兴趣的网友可以自己试验下,蛮简单的:比如说手上有个废弃的TP-LINK:

图中两个DC-DC的电感,随便焊掉一个,用等效电感代替(注意极性),就可实测了,纹波会变大3%左右,效率会很低,因为运放是耗电大户。

现在遇到困难是效率低,所以无法集成。

网友F:
C1是正反馈,
但确切的说在截止频率点 w0处附近 ,才是有效的正反馈,原因是 在该频点引入正反馈,增大输出的幅度响应,才能提高滤波器的Q值
偏离w0频率 有效正反馈会越来越少。
但同时运放的电阻网路用负反馈来设定可控增益 K, 同时K大小的调整不会影响LPF 的截止频率w0
所以,该滤波器又称 KRC 滤波器,但该滤波器对元件失配敏感,只是适合 Q<10的滤波器

网友A:
对的,C1是正反馈。2、20楼搞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15楼画图本意是想帮助理解Sallen-Key低通滤波器中c1是负反馈而非正反馈。没别的意思。 ...

C1应该是在正反馈网络中。

楼主:
请问Vo经C1,R1,R2,C2至运放+端的反馈在Wo频率附近的作用原理和过程是怎样的?是如何影响电路的频率响应的?请不要用公式计算回答。

很多事情,离开数学语言(公式、曲线、方程……)是没办法说清楚的。

网友G(2019-01-27):
引用 网友A:
请问下图C1是正反馈?或者C1、C2、T2构成正负反馈?

形正实负

网友G:
再生,是正比负略强但未到振荡的程度,
正反馈量大于虚短,就会振荡,有源滤波器不会搞成「超再生」的吧,再生 ,在 Sallen-Key 中用得着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A:
请问下图C1是正反馈?或者C1、C2、T2构成正负反馈?

这电路套用四端口框图分析,我能理解。

网友G:
@maychang  :这叫做 电抗管。
@xukun977  :
高倍升压,boost 比 电容倍压 方便;至于 等效电抗,有个好处是 可只取阻抗而不夾带相移。
@xmar  :
C1 接的是变压器的原边,是 输出耦合电容,不算是反馈,真正起反馈作用並决定反馈正负的,是变压器!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所有无源滤波器的Q,都是小于0.5的:lol :lol

LC滤波器也是无源滤波器,Q值也有可能大于1。谐振状态

网友D:
引用 网友G:
@maychang  :这叫做 电抗管。
@xukun977  :
高倍升压,boost 比 电容倍压 方便;至于 等效电抗,有个好 ...

我知道这叫做电抗管,还知道电抗管电路在晶体管发明出来以前就有了,当然是用真空管做的。

网友I:
那种模拟电感应该取个名字,比如叫active inductor。用这种电感做电源,不如电荷泵了,都是小功率,效率比这种电感高。
反正不会用做电源,没实际意义。
要是实现有源滤波器的话,我觉得,行。

对了,要是用在电源里,那为啥不用LDO呢,反正都不能升压。
所以,怎么看都不中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我知道这叫做电抗管,还知道电抗管电路在晶体管发明出来以前就有了,当然是用真空管做的。 ...

说来有趣,
跟 R 搭配的,往往是 C ,
C 无R不能动,无 L或有源器件 不能交变,
而电抗管通常做的,是 电容「倍增」器或模拟电感,跟管子合作的正是电容,所以,电抗管可归类于 RC电路,而据我所知,电抗管通常是用于调频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G:
说来有趣,
跟 R 搭配的,往往是 C ,
C 无R不能动,无 L或有源器件 不能交变,

看看23楼回复。

网友G:
Ra和Rb 的性质是甚么?
电阻分压,是的,甚么作用,偏置呗,没错,但你能不能否认,这偏置带有 负反馈 的性质呢?
没有 C1 时,R1 R2 .C2 是 Vi 的分压电路,C1 接入后,V+ 的摆幅肯定比 C1 未接入时大,这效果,如果你认为是反馈,那就是 交流正反馈,而 讯号源依然经 R1 往系统输送讯号,系统依然受控,保持以放大器的模式运作,稳当地履行 有源滤波器 的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