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引脚XI/XO接12无源时钟,从XO出来的信号如何放大?

楼主(2013-07-23):
也是巧了,我的一个应用除了单片机外,外设需要一个12M时钟。我的单片机刚好是12M时钟的。开始我用12M无源时钟+74HC04搭建。如图。单片机倒是能够工作,不过我用示波器测试时钟,发现基本上就是三角波。根本不是方波。感觉不满意。想放弃这个方案。考虑到成本,我不想直接用一个有源时钟。我想是否可以单片机直接接12M时钟晶体,然后用什么片子放大XO输出的信号,成本还低的。大家有没有好的法子啊。谢谢!

网友A:
貌似你电路图上用的是10M的晶体耶,这能产生12M的时钟信号?

网友B:
三角波, 正弦波, 其实是可以直接用的. 用不着不满意, 不要放弃了

网友C:
“我用示波器测试时钟,发现基本上就是三角波”
你测试有问题吧?
是不是拿一个20MHz的示波器或探头测出来的?

网友D:
 测试方式有问题吧? 7404正常情况下输出的是三角波?

楼主:
实际是12M晶体。用的RIGOL DS1102E 100M示波器测试的。

网友E:
如果要求不高,三极管就能解决

网友C:
引用 楼主:
实际是12M晶体。用的RIGOL DS1102E 100M示波器测试的。

限带宽了吧

楼主(2013-10-23):
有没有可能12M晶体直接连接单片机的XI/XO。然后对XO进行幅值放大处理得到啊?感觉用H4HC04还是占电路板面积。如果幅值放大,如何处理比较合适?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