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画PCB,有什么建议吗?

楼主(2013-07-23):
PCB, pc, AC

欢迎批评

网友A:
插座位置是固定的么?感觉改一下布局能更简洁。
J1,J19,J20,J21都是干嘛的?为什么用这么粗的线,和R1R2连接又变的这么细了。
看上去你的板子各部分之间关联不大,每个部分之间不是连在一起的

网友A:
插座位置是固定的么,感觉改一下布局会更简洁
上下的那几个插座是干嘛的,这么粗的线,但是和电阻连接线又变的很细
不知道板子功能,看上去几个部分相对独立,都没有连在一起

网友B:
继续努力 多画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座位置是固定的么?感觉改一下布局能更简洁。
J1,J19,J20,J21都是干嘛的?为什么用这么粗的线,和R1R2 ...

对的,这个本来就关系不大,就是为了走线,2路电源+指示灯,其他的都是控制指示灯的信号

网友C:
请问这个地方是差分布线吗? 我现在也是刚开始画PCB

楼主:
不是,简单的走线,不是差分线

网友D:
还行,其实面积还可缩小一点

网友E:
不错了。感觉ok的

网友F:
丝印太难看了。稍微缩小点。
某些加粗的电源线跟其他信号的间距偏小。

网友G:
J2 到J9的线全走背面,其它的线在正面拉开间距。
J3到其它接口的线可以处理的更能美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