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如何让单片机定时器计数暂停 (不关定时器)

楼主(2013-07-23):
启动和暂停,当暂停时候,暂停工作,但是如何让正在计的数也暂停?定时器又不能关,因为关了会影响其他扫描程序。
举个例子:
void main()
{
timer_init();
while(1)
{     scan();//定时器动态扫描
    work();//
  }
}
比如work()函数里有 led 亮 10s 后再灭 这个功能。如果当led一亮的时候,我按暂停键,等过了5s在按启动,这样led只会亮5s再灭。因为虽然按了暂停键,负载能根据指令暂停,但是那个定时器计数一直再计时呢,num++呢。关闭定时器的话,又会影响按键扫描。谢谢各位大虾!

网友A:
读出来保存

网友B:
看看51单片机C语言创新教程网上有PDf版本下载内部有实例

网友C:
按下暂停时,停止变量计数不就行了,亮灯的计数和按键扫描计数变量使用两个不同的变量

网友D:
楼主的“不关”应该是“不清除”的意思吧?

网友E:
很简单的问题,做个计数标志位,要他计数就计数,要他暂停就暂停,定时器它走它的,和你的计数器不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