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几个启动文件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3-07-23):
ld是低密度的意思
hd是高等密度的意思
md是中等密度的意思
这些我都知道
请问
xl   vl   cl
这些字母都是什么意思,关键就是上面这几个字母所代表的含义

startup_stm32f10x_cl.s
startup_stm32f10x_hd.s
startup_stm32f10x_hd_vl.s
startup_stm32f10x_ld.s
startup_stm32f10x_ld_vl.s
startup_stm32f10x_md.s
startup_stm32f10x_md_vl.s
startup_stm32f10x_xl.s
请问以上面这些启动文件有什么区别??  谢谢

网友A:
使用不同的MCU,选不同的文件。

网友B:
ST的芯片是有小,中,大容量之分的。
相应的当你用库函数开发的时候,必须要有启动文件才能让程序运行起来。
H就是大容量啊,M是代表中容量,类推。
startup_stm32f10x_hd.s,,,这个当你使用大容量芯片调用这个包就行了。

网友C:
表示互联、超值之类的后缀。

这里有详细的说明 http://www.51stm32.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6

网友D:
针对不同的STM32系列。
xl   vl   cl 分别对应XL-density(1MB FLASH)、value line、STM32F105xx/STM32F107xx connectivity line

网友E:
回答LZ:
XL,超大容量设备,表示闪存在768KB~1MB之间
VL,value line,超值型,即STM32F100系列
CL,connectivity line,互联性,即STM32F105和STM32F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