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头疼

楼主(2013-07-23):
(无正文)

网友A:
把损坏的器件按照不同的原因分类统计。然后在分析可能出现问题的环节,如研发,生产,采购。。然后整改。

网友B:
记录返修问题,分析属于工艺问题或者设计问题,
上报 整改

网友C:
如果产品什么都有,元件器的问题要排除
生产工艺上要排除

最多的就是设计上有缺陷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提出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