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中能设置数据断点吗?

楼主(2013-07-23):
就是某个内存数据值达到了 一定条件,  自动将CPU挂起的断点?

其他什么IDE支持呢? 我记得CCS好像是支持的

网友A:
可以试试,记得好像是可以的

网友B(2013-09-26):
条件断点,有些芯片支持,有些不支持

使用条件断点,程序会运行得慢一些

网友C:
自己调试调试   不知道是否可行‘

网友D:
我知道IAR可以用数据断点----访问就会HALT...

网友D:
KEIL我不熟----没有安装.
IAR的话,菜单---VIEW---BREAKPOINTS会显示断点窗口,然后在里面右键,会有新断点的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知道IAR可以用数据断点----访问就会HALT...

恩, 对于这种数组越界的数据断点挺好用的 。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知道IAR可以用数据断点----访问就会HALT...

mdk也有数据断点,在watch窗口中选中观察的变量 右键 breakpoint on "xxx"

不过貌似不能判断值大小

网友F:
条件断点调试时,调试速度超慢,禁用条件断点时速度就正常了。对于无条件断点,Debug速度很正常。怎么解决这个条件断点运行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