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输入一个上升沿,延迟300ms后输出一个低脉冲

楼主(2013-07-23):
输入一个上升沿,延迟300ms后输出一个低脉冲,脉冲宽度50ms

网友A:
300ms, 50ms 要求的时间精度是多少?

如果要求高的话, 建议用 单片机来实现. 很简单的程序.

网友B:
可以考虑用两个单稳态触发器。
74HC123为双单稳态触发器,这里的“双”是一片封装里面有两个的意思。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考虑用两个单稳态触发器。
74HC123为双单稳态触发器,这里的“双”是一片封装里面有两个的意思。 ...

maychang喜欢从模拟电路的角度去考虑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maychang喜欢从模拟电路的角度去考虑问题

300ms、50ms……这是模拟量吧?

“如果要求高的话, 建议用 单片机来实现. 很简单的程序”
确实很简单。不过,单片机里面进行任何运算没有?与、或……加、减、乘……?

楼主:
其实我的电路很简单,只为了输出一个低脉冲,加上单片机有些浪费了。能用模拟电路实现最好。

网友D:
怎么感觉像单片机的复位监控呢?max809/810的功能类似。

网友E:
用单片机浪费?呵呵。。。。便宜的单片机也就几毛钱!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用单片机浪费?呵呵。。。。便宜的单片机也就几毛钱!

用单片机必要写程序,虽然只有简单的几行,还要烧入。楼主可能是怕这些事情麻烦。

网友F:
如果精度要求高的话,比如精度0.5毫秒,用模拟电路可能成本更高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如果精度要求高的话,比如精度0.5毫秒,用模拟电路可能成本更高吧。

是的。
要求模拟电路实现高精度延迟,必然要使用高精度元件,而高精度元件的价格随精度上升那叫一个飞快。
而且,这里还没有讨论温度影响,高温度稳定性元件也是非常贵的。

楼主:
3楼说的方法,我用mulisim11模拟了一下,芯片用的是库里带的双单稳态触发器CD4538,因为刚刚学用multisim,出了点错误,
“Two voltage sources were found to be in parallel.Check the following voltage sources:v2:xu1_a, v2:xu1_b Simulation requires at least one ground"

楼主:
上面的问题解决了,12,15脚接上下拉电阻就好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3楼说的方法,我用mulisim11模拟了一下,芯片用的是库里带的双单稳态触发器CD4538,因为刚刚学用multisim, ...

还是喜欢数字化的东西,有晶振的稳定时钟感觉调试好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