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串口调试

楼主(2013-07-23):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nsigned char flag,a,i;
void init()
{/*

TMOD=0x20;

TH1=0xfd;

TL1=0xfd;

TR1=1;

REN=1;

SM0=0;

SM1=1;

EA=1;

ES=1;

*/

    SCON  = 0x50;
        /* SCON: 模式 1, 8-bit UART, 使能接收         */
    TMOD  = 0x20;               /* TMOD: timer 1, mode 2, 8-bit reload        */
    TH1   = 0xFD;               /* TH1:  reload value for 9600 baud @ 11.0592MHz   */
    TR1   = 1;                  /* TR1:  timer 1 run                          */
    EA    = 1;                  /*打开总中断*/
    ES    = 1;                  /*打开串口中断*/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if(flag==1)

{

ES=0;

SBUF=a;

while(!TI);

TI=0;

ES=1;

flag=0;

}

}
}

void ser() interrupt 4
{

RI=0;

a=SBUF;

flag=1;

}

以上是本人编写单片机C语言代码。编译等通过,将hex文件加载到proteus中也实现了预期的功能。
相应的功能:用串口调试助手向单片机发送一字符,单片机再将此字符发回给单片机
但是若将初始化函数void init()中的
     SCON  = 0x50;
        /* SCON: 模式 1, 8-bit UART, 使能接收         */
    TMOD  = 0x20;               /* TMOD: timer 1, mode 2, 8-bit reload        */
    TH1   = 0xFD;               /* TH1:  reload value for 9600 baud @ 11.0592MHz   */
    TR1   = 1;                  /* TR1:  timer 1 run                          */
    EA    = 1;                  /*打开总中断*/
    ES    = 1;

换做

TMOD=0x20;

TH1=0xfd;

TL1=0xfd;

TR1=1;

REN=1;

SM0=0;

SM1=1;

EA=1;

ES=1;

却不能实现相应的功能了
请问这两种初始化有什么区别,为什么第二种行不通

网友A:
这个LZ得去确切地查一下单片中寄存器对应的各个位的功能都具体代表什么意义

网友B:
你想实现的是什么功能呢?

网友C:
用串口调试助手向单片机发送一字符,单片机再将其发回给调试助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