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总线问题

楼主(2013-07-23):
最近在学习单片机,学习到EEPROM用到I2C总线,了解了下I2C总线。觉得没什么太大问题。
但我现在用到一个A/D-D/A芯片也是I2C总线,芯片如果长时无应答就算接收到,转换的数据就会丢失,但如果等待,程序就会停止在那。程序上有没有什么好方法。
还有非应答,怎么都觉得没什么用啊!

网友A:
不是有个东西叫中断么?

网友B:
芯片肯定是被设置成SLAVE DEVICE,单片机被设置成Master,但是楼主要看数据手册芯片被设置成什么模式,总共有主发,主收,从发,从收四种模式,多看手册,想问的话,把你的问题具体话。

网友C:
利用定时器根据实际情况做一个超时等待判断的就可以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