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问题

楼主(2013-07-23):
我有一个5v的继电器,怎么用它连单片机,并控制220v的电路?

网友A:
单片机的I/O控制继电器的线圈就可以了

网友B:
加一个光耦进行隔离,用一个三极管接成开关方式接继电器,再用一个二极管进行保护

以上是双电源的可靠做法,如果是单源,那么可以不用光耦。但是有可能继电器动作的时候会对单片机产生干扰

网友C:
最好后面再接个12V继电器,控制220V用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