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IO调用问题

楼主(2013-07-23):
我这有个D525的工控主板,自带GPIO功能,4进4出。
下面的是厂家告知的GPIO的参数:
BIOS 默认:
GPIO 17,20,27,28 ==>GPO 0(低电平)
GPIO 51,53,54,55 ==>GPI如果要设定GPIO17为1(高电平)
GPIO Base=0x500 + 0x0E(bit1)设为1就可以了,
设为0就是低电平
如果是GPIO51(Input)
那么就读0x500+0x3A(Bit3),读到1就代表输入的是高电平,0就是输入的是低电平

请教高手,如何编写这种D525主板的GPIO调用程序?

网友A:
既然你知道对应的映射地址,直接用指针读写就行了啊

网友B:
这主要取决于你的工控板有没有系统,如果没有系统或有小系统但没有虚拟地址映射,直接访问地址就可以了。

如果有系统,比如linux,就只能做驱动访问了。

网友C:
要分2种情况:
一般我们开发嵌入式系统。
有系统的比如跑的linux ,要写个驱动
没有系统或有小系统但没有虚拟地址映射,直接访问地址就可以。

网友D:
这个主要讲的是什么的,我看完的还是没怎明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