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电路板的问题

楼主(2013-07-23):
(无正文)

网友A:
如果交流电肯定导通

网友A:
请问你是如何测量的呢?

楼主:
没上电,就用万用表测两端发出声音。但裸板没问题。

网友B:
短路了吧

楼主:
我看不像,好多电容都导通了,但裸板好着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上电,就用万用表测两端发出声音。但裸板没问题。

你是用交流测试的?

网友A:
如果直流,应该就响一小下

网友C:
应该只会响一声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应该只会响一声吧~~~~~~~~~~~~~~~~~~

从道理上讲应该是这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应该只会响一声吧~~~~~~~~~~~~~~~~~~

也不见他的回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也不见他的回复

应该是搞明白了,所以就不上了~~~~~~~~~~~~~

网友D:
他肯定是通过测量电容两端来判断短路与否。
万用表在阻抗很低的时候就会响(我用的是50欧以下会响),但这并不等于就是短路。很多芯片的低电压内阻是很低的,比如我用的V6,在板上用万用表量核电压(都是测量同一网络的电容两端)的阻抗,只有10欧左右,这也是正常的。我们的板子焊接的时候,还要给焊接厂一份短路点测试表,以便焊接厂检测。表中要列出板上各个电压的短路测试点,一般都是选择电压网络上的电容。其中对于一些低阻抗的网络(比如FPGA的核电压),都要特意标出可能阻抗很低,属于正常。如果是以前焊过的,还会直接标出阻抗范围。否则,焊接厂一看阻抗很低,还要和你沟通。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他肯定是通过测量电容两端来判断短路与否。
万用表在阻抗很低的时候就会响(我用的是50欧以下会响),但这 ...

:)感谢分享

网友A:
引用 网友E:

:)结帖啊

楼主:
最近一直没上网,谢谢各位大神的解答,后来问题是焊接时粗心的师傅将滤波电容焊接成电感。在次谢谢各位。

楼主:
也不知道咋回事结不了贴,真的很抱歉,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