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个定位的,测量2点之间的距离

楼主(2013-07-23):
举个例子 。探头a  不动   另有一个运动的物体b,有什么好方案测量物体b到a的距离?a是不知道b在哪里的。有啥方案吗?距离  2cm-4米

楼主:
距离  2cm-4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整一个吧,自已做恐怕买材料也不够,哈哈

http://s8.taobao.com/search?sort=sale-desc&q=%B3%AC%C9%F9% ...

谢谢t叔解答,但是这个不行 因为我不知道目标在哪里 ,超声波对准不到目标, 就算我把超声波的接收端子 放到物体上  但条件也是两个超声波探头“在可视的条件下”才能 测。

网友B:
用个电机旋转a,像雷达那样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t叔解答,但是这个不行 因为我不知道目标在哪里 ,超声波对准不到目标, 就算我把超声波的接收端子  ...

5楼正解,让超声波探头不停旋转扫描

网友D:
用声波。不用找方向。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用声波。不用找方向。

LZ的问题是返回的声波必需是指定物体b的,再测两者之间的距离.类似舞台上的追光灯.有点难度的.

    建议LZ摊牌吧,做死马东东告诉大家,被测物是什么,允许在被测物身装点什么,也许会有更好方案.

    超声旋转扫描是不认得谁是被测目标的.就好比雷达,探到了又咋地,上面有5,6个亮点,哪个是你想要的?所以两者之间需要呈直线照面应答,验明正身,锁定目标才是.哈哈,勿是一眼眼烦哦.

  四周是空旷的吗?4米之外没有任何东西吗?目标是在动的吗?死的还是活的,有热气吗? 等LZ摊牌,勿要瞎折腾了.

网友D:
楼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的问题是返回的声波必需是指定物体b的,再测两者之间的距离.类似舞台上的追光灯.有点难度的.

    建议L ...

我们目前也是先做一个实验,实际上类似于GPS。可再物体b上装点什么,也可接线接到探头或者其他地方 ,原理就是在一个4*4米的方盒子里    物体b在这里面。  现在要确定b的空间位置。精度要在mm级 ,方盒子壁4角或边上装上几个探头  分别测得 b与各个探头的距离 或者 时间差   再通过各个探头之间的已知的距离   算出 b的空间位置。

楼主:
原本是这么想的。。。。。。或者有更好的方案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t叔解答,但是这个不行 因为我不知道目标在哪里 ,超声波对准不到目标, 就算我把超声波的接收端子  ...

不可视还能测?要是在个铁板后面。就算是无线电,也不知道路径的。如何算距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可视还能测?要是在个铁板后面。就算是无线电,也不知道路径的。如何算距离的? ...

超声波是对着待测物体发射才知道距离  我现在不知道b在哪里啊....没有铁板!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们目前也是先做一个实验,实际上类似于GPS。可再物体b上装点什么,也可接线接到探头或者其他地方 ,原 ...

这个12年浙江省TI杯电子设计竞赛的定位那到题吧~~是不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12年浙江省TI杯电子设计竞赛的定位那到题吧~~是不是呢??

我查了一下  差不多。。但误差有点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