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把OUT文件转换为16进制的可以吗?

楼主(2013-07-23):
我想把OUT文件转换为16进制的可以吗?

网友A:
转换为16进制干啥

楼主:
DSP的开发软件集成了一个程序,可以从执行文件OUT转换到编程器可以接受的格式,使得编程器可以用次文件烧写EPROM或Flash。对于C2000的程序为DSPHEX;对于C3x程序为HEX30;对于C54x程序为HEX500;对于C55x程序为HEX55;对于C6x程序为Hex6x。

楼主:
以C32为例,基本格式为:
sample.out
-x
-memwidth 8
-bootorg 900000h
-iostrb 0h
-strb0 03f0000h
-strb1 01f0000h
-o sample.hex
ROMS {
EPROM: org = 0x900000,len=0x02000,romwidth=8
}
SECTIONS {
.text: paddr="boot"
.data: paddr="boot"
}

网友B:
不明白啊

楼主:
算了,就这样吧,结贴了

网友C:
DSP的开发软件集成了一个程序,可以从执行文件OUT转换到编程器可以接受的格式,使得编程器可以用次文件烧写EPROM或Flash。
对于C2000的程序为DSPHEX;对于C3x程序为HEX30;
对于C54x程序为HEX500;
对于C55x程序为HEX55;
对于C6x程序为Hex6x。
以C32为例,基本格式为:
sample.out
-x
-memwidth 8
-bootorg 900000h
-iostrb 0h
-strb0 03f0000h
-strb1 01f0000h
-o sample.hex
ROMS {
EPROM: org = 0x900000,len=0x02000,romwidth=8
}
SECTIONS {
.text: paddr=boot
.data: paddr=boot
}

网友D:
引用 网友C:
DSP的开发软件集成了一个程序,可以从执行文件OUT转换到编程器可以接受的格式,使得编程器可以用次文件烧写 ...

可以的,CCS5可以直接设为生产HE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