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芯片选型查询软件

楼主(2013-07-23):
有没有啊,菜鸟,大家别笑

网友A:
如果是iOS或者Android平台,可以去Appstore或者Android Market里搜索Texas Instruments,有选型软件。

网友B:
PC的话还是推荐上TI.com。

网友C:
没听过,希望楼主能找到这样的软件,分享给大家。

网友D:
这个目前国内还没有专门的选型软件的,只是各个厂商的会做一个选型手册的

网友E:
楼主不妨自己做个

网友F:
目前还没有听说过,楼主可以到国外的网站上找找看

网友D:
做开发的主要会从厂家提供的选型手册的找出你所需要的元器件就可以了

网友G:
对于模拟器件,TI有webench designer,支持FPGA,Power,LED设计,支持相关器件的选型。有时间建议试一试。上TI的网站就可看到。

网友H:
也可上原来国半的网站,上面支持更多的设计如:ADC,LVDS,PLL,运放。

网友I:
对于ADI 公司的芯片  ADI公司倒是有一个类似数据库的那种小软件

网友I:
TI的webench designer  很是强大

楼主:
我知道了,多谢大家

楼主:
结贴了,我再去找找吧

网友J:
以前用过一个下载IC  PDF的软件,现在找不到了

网友K:
ADI公司的signal chain designer可以选型,不过只针对他们公司的芯片

网友L:
到百度上找找   这一块不是很熟悉   楼主   帮你顶一个

网友L:
好像是没有的  这个  不同的厂家有不同的型号   楼主

网友M:
好多依赖于网络,不如果google和百度

网友N:
ADI有一款Compass的软件可以离线查找ADI所有产品的datasheet。

网友N:
每个厂家都有的,你可以去找厂家及其代理商去要,就看他们给不给你了。
ADI的我有。

网友O:
ti设计的有的。

网友O:
就是那个webench的设计软件的。

网友O:
输入你要使用的电源和你要得到的就能推荐使用芯片 。

网友O:
当然,设计完成后还可以去ti申请样品的。

网友P(2013-08-22):
应该没有   目前   没有听说过  这一块的资料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