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 也玩玩连载,晶体管电路设计仿真

楼主(2013-07-23):
一直以来模电很差,都是半吊子的知识,昨天青羊宫求了一卦,三清让俺静下心来好好看书,于是乎只好重头看起了。虽然maychang老爷子看不上铃木雅臣的书,觉得理论很浅显,但手头正好有这么一本书(童诗白的那么模电理论太多,看不懂),就玩玩仿真吧。

楼主:
图2.1,实验用的放大电路仿真

疑问:
1.基极的电压应该是15*22/100+22 = 2.7怎么能是2.37V呢

楼主:
睡下了想这个问题,为什么基极的电压不对呢,自己翻了翻书,原来我的振幅设置的不一样,打开电脑重新仿真,结果符合预期了

疑问:
为什么振幅改变,基极的电压也随着改变呢?基极电压只与电源电压和R1,R2有关的,继续思考

网友A:
干一行,讲一行。玩仿真有仿真的套路,玩实验有实验的套路。
比如说玩仿真,电路结构有了,初步确定IC=1mA了,直接仿两次,确定IB和VB:

IB=10u,VB=2+0.58=2.58V,则根据欧姆计算出上面电阻是124.2K,下面为28.667K。

由仿真结果可见,几乎丝毫不差,一次性成功。

至于实际搭电路时该如何操作,另回事。

至于给定若干指标,该如何优化,也另回事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睡下了想这个问题,为什么基极的电压不对呢,自己翻了翻书,原来我的振幅设置的不一样,打开电脑重新仿真, ...

疑问:为什么振幅改变,基极的电压也随着改变呢?基极电压只与电源电压和R1,R2有关的,继续思考

看看这篇帖子
“对《做功放有困难的朋友请进》有感而发”
https://bbs.21ic.com/icview-355535-1-1.html

网友C:
;P45两楼分别给出了两种“基极电压不能符合预期”的情况
铃木书就像一本小画书,适龄人会有滋有味地来看,很多老师也乐于推荐
它适合非模电专业人士参考阅读,但不宜做高等教材
铃木作者很懂模电,只是在文字翻译上问题更多一些
国内虽然也有人追捧铃木,那是因为他只看到此书的一些“通俗”的表象
与铃木不同的是,***等就不是那么精通模电了

网友D:
模电里面设计很多并不需要精确的计算,只需要把握好因果关系,做出定性分析就可以啦,铃木的书就是这个思想。

网友E:
为什么振幅改变,基极的电压也随着改变呢?基极电压只与电源电压和R1,R2有关的。
确实搞不明白,等大牛准确解惑

楼主:
:lol归家途中,回家更新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振幅改变,基极的电压也随着改变呢?基极电压只与电源电压和R1,R2有关的。
确实搞不明白,等大牛准确 ...

注意三极管基极到发射极是个PN结,即发射结。输入幅度较大的话,这个PN结就会整流。整流的结果,是改变了三极管的偏置。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注意三极管基极到发射极是个PN结,即发射结。输入幅度较大的话,这个PN结就会整流。整流的结果,是改变了 ...

感谢may老师啊,确实明白了很多,因此一般条件下我们选择小信号的幅度不会超过PN结正向导通的幅值,防止PN结整流影响偏置

网友F:
这个虚拟示波器好犀利,是multisim里面的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睡下了想这个问题,为什么基极的电压不对呢,自己翻了翻书,原来我的振幅设置的不一样,打开电脑重新仿真, ...

这个虚拟示波器是怎么搞出来的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这个虚拟示波器好犀利,是multisim里面的吗?

是multisim

网友H(2013-08-25):
版主 继续呀  很精彩

网友I(2013-10-07):
引用 网友B:
疑问:为什么振幅改变,基极的电压也随着改变呢?基极电压只与电源电压和R1,R2有关的,继续思考

看看这篇 ...

may老师 为什么 振幅改变,基极电压也会改变。  三极管的那个地方想了很久都想不明白。

网友B:
引用 网友I:
may老师 为什么 振幅改变,基极电压也会改变。  三极管的那个地方想了很久都想不明白。 ...

看此仿真图。

交流电压源V1为1kHz,峰值20V。
电容C1与电阻(负载)R1之积(时间常数)远大于信号周期。
R1两端直流电压差不多交流电压源的峰值(差一个PN结压降)。
这也是一种整流(检波)电路。因二极管与负载并联,往往称为并联检波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I:
may老师 为什么 振幅改变,基极电压也会改变。  三极管的那个地方想了很久都想不明白。 ...

二极管相当于三极管的发射结。
通常,三极管工作时基极施加直流偏置,如图所示。记住电压表指示数449mV。这是静态基极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I:
may老师 为什么 振幅改变,基极电压也会改变。  三极管的那个地方想了很久都想不明白。 ...

现在我们加上交流输入信号。为接近实际情况,输入信号幅度0.1V。

现在基极直流电压是418mV,与静态时相比较,减少了。
基极电压之所以减少,显然是输入信号的作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A:

这什么软件,绿色的那个,实时显示电压和电流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B:
看此仿真图。

交流电压源V1为1kHz,峰值20V。

老师  太精辟了 , 高频里面的检波提到过,当时没搞明白。谢谢  may 老师。

网友A:
引用 网友I:
老师  太精辟了 , 高频里面的检波提到过,当时没搞明白。谢谢  may 老师。 ...

你现在仍没明白。非线性解析解,求起来很困难的
图中需加个直流电流源与D并联,来定义D工作点,这样才能与原电路近似等价。

网友K:
引用 网友C:
45两楼分别给出了两种“基极电压不能符合预期”的情况
铃木书就像一本小画书,适龄人会有滋有味地来看, ...

***躺着也中枪,:lol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现在仍没明白。非线性解析解,求起来很困难的
图中需加个直流电流源与D并联,来定义D工作点,这样才能 ...

是啊 前面有电容,直流工作点不受影响。直流工作点电流加交流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