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指点PIC16F883配置字配置

楼主(2013-07-23):
用的PIC16F883芯片,Kit3烧写程序,老是提示目标地址不对,最好定位为配置字__CONFIG(0Xxxxx)的配置不正确,找了一堆资料也没找到在如何配置编程和调试模式,现在没辙了就先擦出程序,再烧写,这样也只能使用一次,下次要烧写程序有得这么干,都快崩溃了,求高手指定编程烧写和调试模式下如何配置芯片的配置字,拜托了!

网友A:
__CONFIG(WDTDIS & LVPDIS & HS & PWRTDIS & BORDIS);//设置配置位
//WDTDIS:disable watchdog timer
//LVPDIS:low voltage programming disabled
//HS:high speed crystal/resonator
//PWRTDIS:disable power up timer
//BORDIS:disable brown out reset
看看这例子

楼主:
谢谢,我知道是这个,就是怎么组合这些字段的数值不清楚,datebase和.h文件都看过了,没有看到相关的说明,都怪自己水平太菜了...

网友B:
1、__CONFIG(WDTDIS & LVPDIS & HS & PWRTDIS & BORDIS);//设置配置位
使用__CONFIG宏命令之后,它就会根据()号中的字符自动生成对应的数值。
而()号中应该填写的字符则根据对应型号头文件中的定义。
你只需要明白你想打开/关闭哪些配置位即可。
2、在调试模式下,至少必须关闭低压检测、看门狗、代码区加密、EEPROM区加密、时钟错误检测等配置位,编程模式下则无限制。
3、KIT3总是提示目标地址不对,这是因为KIT3在每次连接芯片时,都会自动检测芯片的ID号,因为ICSP连接顺序错误,或在数据脚、时钟脚上有容性或者感性电路,则会常见这种提示。
4、这些都在数据手册和编译器手册写的明明白白,清清楚楚,你自己应该多阅读相关资料才对,MCHP的中文资料极多,自己多翻翻也很便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