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位前辈使用stm32 驱动58mm热敏打印机呢

楼主(2013-07-23):
目前情况是热敏打印机是买的成品(GP-5860III),所以我想问的只是我用stm32f107usb做主,如何驱动打印机进行打印呢,也就是说usb通信的具体内容有哪位前辈知道呢

网友A:
热敏打印机绝对多数遵从 USB 打印机类协议,你可以阅读相关文档,而且 Microchip 公司有相关范例

网友B:
使用STM32F107作为USB主机驱动USB接口打印机,LZ要自己写打印设备类的stack了。

网友C(2016-02-25):
我也正在写这个,我是用的TTL接口,请问有没有程序参考一下

网友D:
这个打印机应该是hid设备了吧,那打印机是什么类型的接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