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个片子,430的

楼主(2013-07-23):
RAM2k  flash32K    有串口,SPI口,I2C口,其他从简,价格合理

网友A:
有中文选型手册啊,看那个自己选就行。

网友B:
串口0与SPI口、I2C口是复用的,使用的时候小心些。切换时,会产生多余的数据。

网友A:
http://focus.ti.com/paramsearch/ ... Id=4&family=mcu

楼主可以在TI主页上直接对器件进行筛选。挑选自己所需要的器件

MSP430F2370 也许能符合楼主需求

网友C:
楼主SPI和I2C是需要同时使用,且I2C是做slave不能用软件模拟?
若是,选MSP430F5310。若不是,选MSP430F2370

网友D:
430F5310

网友E:
推荐5系列的,5171、5172,1,2系列比较老了,不再做推荐,要么就等G2xxx系列出大size的

网友F:
430F5310 这个就足以了呢

楼主:
多谢大家指点啊

网友G:
看来推荐MSP430F5310的还很多的,这个单片机我用过的,还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