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mA级别的电流会蹿升到高达150mA

楼主(2013-07-23):
用XTR110芯片设计一个将0到5伏电压输入信号转换为4到20mA的转换器,所使用的示例电路如数据手册所示。但是当我在IRF9513的漏极引脚
测量输出信号的时候,mA级别的电流会蹿升到高达150mA。

网友A:
找一些关于两线和三线电流回路的**

网友B:
这个电路是一个测试电路同时也可用于实际工作,所以我的第一个建议是你最好再次检查一下与XTR110的连接,并且验证它们是不是与数据手册上的电路相匹配。

网友A:
嗯,确认一下输入电压的范围是13.5V到40V,并且验证一下P沟道的MOSFET的连接是正确的。

网友C:
如果你的设计是在印刷电路板上面的话最好了

网友C:
如果你可以分享下你的电路图的话,我也可以帮你检查一下电路的连接情况。

网友A:
检查一下电路,负载电阻多大?

楼主:
嗯,我按你们说的一条一条检查检查吧

楼主:
结贴了,多谢大家

网友D:
关于如何结贴的最详细教程
https://bbs.21ic.com/icview-442857-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