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中MSP430的堆栈大小设置

楼主(2013-07-23):
        如图,IAR中默认为堆160个字节,栈160个字节。

       由于我们的程序需要大的局部变量做计算,因此需要很大的栈空间。因为函数局部变量在中断时是在栈中保存的。所以我设置了一个很大的栈1000个字节

      请问这种情况,我是不是可以保持原来的堆160个字节不变。因为我整个程序没有用到过malloc申请动态内存。

楼主:
真冷清,结贴

网友A:
没试过,都是用默认值

网友B(2013-10-10):
这堆栈大小有没有上限?

网友C:
这个我也没怎试过的:L:L

网友D:
表示布吉岛!

网友E:
这里面设置的我你知道具体是怎么回事的,不过整过的,仿真编程的时候多试试的就知道了

网友E:
一般设置的对阵的size不够的话会有提示的

网友F:
这个关键还是在于实践的啦,我也是慢慢摸索出来的啊

网友G(2021-05-06):
IAR仿真时可以看到stack和heap的使用情况,如果超过设定值,你的程序肯定是会跑飞掉,IAR的上面也会提示堆栈的使用量。进行调整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