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20W LED 冲电控制IC

楼主(2013-07-23):
最近做一个LED产品,用7.4V锂电给20W LED供电,需要一个IC检测有没有充满电,当充电电流小于100mA时为充满,与冲电电池串联的电阻压降为56mV,,
小于56mV,则冲满电,
大于56mV,则再冲电。
寻方案公司或IC
:handshake

网友A:
,联系方式

网友B:
网上搜不到吗?

网友C:
这个简单,好做

楼主:
已经找到方案了。

网友D:
什么方案  楼主  透露一下   谢谢

网友D:
最近我正好也有类似的项目

网友E:
只是这么粗略的电流检测,不用IC,滤波放大应该就可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