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压缩机启动

楼主(2013-07-24):
  最近学习空调电路,发现单相压缩机启动方式种类不少,这里就拿最常用的来说吧
   电容启动方式,这个方式用的最多的是家用风扇了,就是利用电容电流超前电压,让启动绕组先前得电导通,启动,
  PTC启动方式,利用PTC温度特性,PTC通过大电流导致本身发热,从而阻值迅速增大,

这两种解释我总觉得有点模糊,请高人深入分析,谢谢!!!!

楼主:
我特意作图一份

压缩机启动方式

网友A:
电容电流超前电压, 就是个移相过程, 两个绕组就有了有相位差的电流, 这样就形成旋转磁场了

网友B:
单相电机,不管什么启动方式,目的都是在启动时得到旋转磁场。启动之后即不再需要旋转磁场,可以撤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相电机,不管什么启动方式,目的都是在启动时得到旋转磁场。启动之后即不再需要旋转磁场,可以撤掉。 ...

谢谢答复!
启动时候需要旋转磁场,那么运行时候需要什么磁场呢?电机没有磁场无法旋转,运行时候是另外一种磁场模式吗?
运行和启动磁场,及运行和启动电流关系?
请老师详解?或有资料提供,或者给出信息提示!!谢谢

楼主:
PTC启动模式,利用绕组的物理结构和导线感抗特性的吗?
空调的单相压缩机启动绕组阻值通常大于运行绕组!
当初的电磁理论到现在在我脑海里都找不到了,惭愧!!!

网友C:
看看这两句:“让启动绕组先前得电导通,启动”,“PTC通过大电流导致本身发热,从而阻值迅速增大”
楼主这样认识它的主原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答复!
启动时候需要旋转磁场,那么运行时候需要什么磁场呢?电机没有磁场无法旋转,运行时候是另外 ...

单相电机若没有启动绕组,磁场是在一个方向上来回变化的。这样的磁场可以看成两个旋转磁场叠加,但两个旋转磁场方向相反。
常见的单相电机是鼠笼电机,其特点是转子旋转速度比磁场旋转速度低一些,二者之差叫转差率。转差率为零(转子与磁场同步)时显然转矩也为零,但转差率很大时转矩也很小。
如果电机中是个在一个方向上来回变化的磁场(可以看成两个旋转方向相反的旋转磁场叠加),转子不会启动,因为两个旋转方向上转矩相等。但若转子已经开始旋转(例如其它机械带动甚至用手推动),那么在转子旋转方向上转差率和相反方向上转差率不等,旋转力矩也不等,转子已有的旋转方向上转矩较大,如果负载不是太重,转子将向此方向加速直到转矩与负载平衡转速达到稳定。
所以,若单相电机去掉启动绕组(例如电容启动电机将电容断开),加电后电机不会转动,只会嗡嗡响。如果用外力让电机转起来(最好是在电机轴上缠条绳子用力拉,勿直接用手,危险),那么电机就可以继续旋转下去,正常工作。而且,向左缠绳子拉动后电机左转,向右缠绳子拉动后电机右转。
所以我在5楼说启动之后即不再需要旋转磁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这两句:“让启动绕组先前得电导通,启动”,“PTC通过大电流导致本身发热,从而阻值迅速增大”
楼主这 ...

这句话,我感觉有点模糊!怎么个先得电?启动绕组为什么会先得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相电机若没有启动绕组,磁场是在一个方向上来回变化的。这样的磁场可以看成两个旋转磁场叠加,但两个旋 ...

这个嗡嗡响,是磁场正反向引动造成的吧!!!!

楼主:
请问9楼

这个嗡嗡响,是磁场正反向引动造成的吧!!!!
那么启动绕组也是给运行绕组‘创造’了一个转差率,从而实现不断的运行吗?
还有请问老师,单相启动电容和启动绕组线圈在什么工作点,停止启动?是电容充电饱满时候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9楼

这个嗡嗡响,是磁场正反向引动造成的吧!!!!

嗡嗡响是交变磁场造成的。
启动绕组不是造成转差率,是在旋转方向相反的两个磁场中加强一个。转差率是转子和旋转磁场之间的旋转速度差。
启动电容从上电到停止工作(断开)要经过很多个工频周期(至少几十个),反覆充电放电多次。通常启动电容是在转子转速达到一定值之后经机械触点(离心开关)断开。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9楼

这个嗡嗡响,是磁场正反向引动造成的吧!!!!

家用电风扇不是转子达到一定转速后断开电容,而是电容常接在电路中。这种电机称电容运转单相电机。

网友C:
楼主还完全不明白交流电路和交流元件特性
不过,这也不应该太大影响对电机转转的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还完全不明白交流电路和交流元件特性
不过,这也不应该太大影响对电机转转的理解 ...

⑴交流电路我知道的:频率、初始相位和幅度三要素,且相位和幅度随着时间变化而变化;
⑵交流元器件特性,我知道的是随着频率的变化,该器件对电流通过能力的阻碍力度不一样!

以上两点不知是否理解错误?
或者又补充的地方?

谢谢指教!!!!

网友B:
引用 楼主:
⑴交流电路我知道的:频率、初始相位和幅度三要素,且相位和幅度随着时间变化而变化;
⑵交流元器件特性 ...

还差得很多。

网友C:
建议楼主让本坛***申或心私,他或是专攻电机修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楼主让本坛***申或心私,他或是专攻电机修理的

第一句话能否说清楚些?

网友C(点评):
哦,就是请那两位来回答,更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