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TR115请教

楼主(2013-07-24):
请问:115这样接线是否可以,R14前是单片机DA转换输出0.4v-2v

楼主:
是不是这样连接?这个115的资料看得有点郁闷

楼主:
请求maychang前辈解答,谢谢

网友A:
看手册的图。第2个图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2个图都不对,看手册的图。

这个图没看明白,请问该怎么连接输出端

网友A:
第2个图可以用,JP6下面的脚输出电流。负载应该和24V共地。
你把你的电路,看成个具有两个脚的有源横流器件就可以了。7脚入,4脚出。电流大小由Vin控制。

网友B:
24V的电源地位置那?

楼主:
引用 网友B:
24V的电源地位置那?

24V的电源地和单片机的地是同一个地,是不是不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2个图可以用,JP6下面的脚输出电流。负载应该和24V共地。
你把你的电路,看成个具有两个脚的有源横流器件 ...

如果负载是250欧电阻,那电阻应该怎样接入电路呢,迷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2个图可以用,JP6下面的脚输出电流。负载应该和24V共地。
你把你的电路,看成个具有两个脚的有源横流器件 ...

若负载是一个250欧电阻,是不是一端接4脚,一端接24V的地,那这样的话把24V的线传输出去干嘛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24V的电源地和单片机的地是同一个地,是不是不可以啊

这个IC外围很简单的,你只要注意VLOOP和信号输入参考的相对位置就可以啦,我觉得不复杂,你没做好的原因就是这个,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第2个图可以用,JP6下面的脚输出电流。负载应该和24V共地。
你把你的电路,看成个具有两个脚的有源横流器件 ...

上图是1、2脚输入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24V的电源地和单片机的地是同一个地,是不是不可以啊

不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若负载是一个250欧电阻,是不是一端接4脚,一端接24V的地,那这样的话把24V的线传输出去干嘛呢, ...

再给你个图,还不会打pp
图上说的隔离,有点夸张,真实意思是“可能不是同一个电位”,要看你具体的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给你个图,还不会打pp
图上说的隔离,有点夸张,真实意思是“可能不是同一个电位”,要看你具体的使用 ...

谢谢啊,真心是谢谢你这么详细的回复!我准备让你打PP了,因为还有一点不明白:输出为两线制,两线制怎么理解?两线是指的右图的 I0和24V- 还是 I0和24V+?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啊,真心是谢谢你这么详细的回复!我准备让你打PP了,因为还有一点不明白:输出为两线制,两线制怎么 ...

因为以前没做过关于变送器的项目,对这个不熟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白了,谢谢您的努力让我受益匪浅!准备结贴!

网友D:
17 #的图不对

网友E:
找份中文资料,对照英文pdf好好的研究下,会有收获的。
我用的是XTR111,就是这样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17 #的图不对

请问哪里不对

网友A:
引用 网友D:
17 #的图不对

我只是表达了两线制的意思。
具体电源如何提供,电阻处于的位置,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定。

网友F:
你这电路有问题,XTR115的Iret和单片机的VSS接在一起作为内部的参考地,24V电源地不能和这参考地接在一起,Io串联一个250欧姆电阻接到电源地形成一个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