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程序下载到DSP2407芯片之后不能运行

楼主(2013-07-24):
初次使用DSP,为什么程序下载到DSP2407芯片之后,需要选中CCS3.3中的Debug—》Run之后开发板才能工作?那这样的话DSP岂不是不能脱离CCS工作吗?求真相!

网友A:
是这样的  你下载到芯片中肯定是暂存在RAM中的   适合硬件仿真  所以肯定要Run才能运行
如果你烧写到flash中就会掉电不丢失   上电就会自己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这样的  你下载到芯片中肯定是暂存在RAM中的   适合硬件仿真  所以肯定要Run才能运行
如果你烧写到flash ...

多谢了!那么dsp的RAM只能用来做硬件仿真吗?这样的话,感觉有点浪费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了!那么dsp的RAM只能用来做硬件仿真吗?这样的话,感觉有点浪费啊

一点都不浪费  RAM不但可以帮助你完成硬件仿真  这样是保证你前期开发的正常
更重要的是  你把程序烧写到flash中后运行效率是远远比不上在RAM中的
所以你可以将flash中的程序照样可以调到RAM中运行  提高效率
我有发过相应的帖  请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点都不浪费  RAM不但可以帮助你完成硬件仿真  这样是保证你前期开发的正常
更重要的是  你把程序烧写到 ...

好的,小弟在这方面是新手,以后还多多请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