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STC12C5A60S2关于DA-tlc5615 正弦波 频率可调 大家帮帮忙

楼主(2013-07-24):
最近我想用定时器来改变正弦波的频率,不用定时器时最快的频率在83HZ左右,我用的是11.0592M的晶振。我在网上下了正弦波的编码  我的思路是 每进入一个中断打一个点。key1是为了检验键盘是否是好的,按下就出现正弦波,key2通过改变frequency的值来改变定时器的初值,从而改变打点速度。可是现在的问题是我只能加到8HZ就加不上去了,照理来说应该可以加到80HZ呀。。。 我的程序如下  求各位大神来帮忙指导一下。

楼主:
#include "stc1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key1=P4^0;
sbit key2=P4^1;
sbit Din=P1^5;
sbit adcs=P3^5;
sbit clk=P1^7;
uchar flag=0,key_count=0,i=0;
uchar  frequency=1;//默认输出频率为1HZ
void keyscan();
void delay(uchar z);
unsigned char  code  sin_tab[] =        //正弦波输出表
{
    //从0到最大值
     0x80,0x83,0x86,0x89,0x8D,0x90,0x93,0x96,0x99,0x9C,0x9F,0xA2,0xA5,0xA8,0xAB,0xAE,
     0xB1,0xB4,0xB7,0xBA,0xBC,0xBF,0xC2,0xC5,0xC7,0xCA,0xCC,0xCF,0xD1,0xD4,0xD6,0xD8,
     0xDA,0xDD,0xDF,0xE1,0xE3,0xE5,0xE7,0xE9,0xEA,0xEC,0xEE,0xEF,0xF1,0xF2,0xF4,0xF5,
     0xF6,0xF7,0xF8,0xF9,0xFA,0xFB,0xFC,0xFD,0xFD,0xFE,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从最大值到0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E,0xFD,0xFD,0xFC,0xFB,0xFA,0xF9,0xF8,0xF7,0xF6,
     0xF5,0xF4,0xF2,0xF1,0xEF,0xEE,0xEC,0xEA,0xE9,0xE7,0xE5,0xE3,0xE1,0xDF,0xDD,0xDA,
     0xD8,0xD6,0xD4,0xD1,0xCF,0xCC,0xCA,0xC7,0xC5,0xC2,0xBF,0xBC,0xBA,0xB7,0xB4,0xB1,
     0xAE,0xAB,0xA8,0xA5,0xA2,0x9F,0x9C,0x99,0x96,0x93,0x90,0x8D,0x89,0x86,0x83,0x80,
      //从0到最少值
     0x80,0x7C,0x79,0x76,0x72,0x6F,0x6C,0x69,0x66,0x63,0x60,0x5D,0x5A,0x57,0x55,0x51,
     0x4E,0x4C,0x48,0x45,0x43,0x40,0x3D,0x3A,0x38,0x35,0x33,0x30,0x2E,0x2B,0x29,0x27,
     0x25,0x22,0x20,0x1E,0x1C,0x1A,0x18,0x16,0x15,0x13,0x11,0x10,0x0E,0x0D,0x0B,0x0A,
     0x09,0x08,0x07,0x06,0x05,0x04,0x03,0x02,0x02,0x01,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从最小值到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1,0x02,0x02,0x03,0x04,0x05,0x06,0x07,0x08,0x09,
     0x0A,0x0B,0x0D,0x0E,0x10,0x11,0x13,0x15,0x16,0x18,0x1A,0x1C,0x1E,0x20,0x22,0x25,
     0x27,0x29,0x2B,0x2E,0x30,0x33,0x35,0x38,0x3A,0x3D,0x40,0x43,0x45,0x48,0x4C,0x4E,
     0x51,0x55,0x57,0x5A,0x5D,0x60,0x63,0x66,0x69,0x6C,0x6F,0x72,0x76,0x79,0x7C,0x7E
};

void Sintranslator(uint wdata)//正弦波
{

         unsigned char j;

         adcs=0;//片选使能
         wdata<<=2;//将数据左移两位,补两位扩展位,组成12位数据写入
         for(j=0;j<12;j++)//写入12位数据
         {
                 clk=0;
                 Din=(wdata&0x0800)?1:0;//取出最高位(第11位)写入
                 clk=1;//上升沿送数据
                 wdata<<=1;//下一位移到最高位
         }
         adcs=1;//片选禁止

}

void main()
{

    TMOD=0x01;                        //确定定时器的工作方式
    /*初始频率为1hZ  一百万除256为3906  近似4MS进一次中断
     即4MS打一个点  有256个点 4*256=1024ms  近似1ms  所以频率为1HZ
    后面的以此类推 */
    TH0=(65536-1000000/(frequency*256))/256;//给定时器0赋予初值
    TL0=(65536-1000000/(frequency*256))%256;
    EA=1;                            //开总中断
    ET0=1;                            //开启定时器0中断
    TR0=1;                               //计数开始
    while(1)
    {
        keyscan();
        if(key_count==1)
        {
            while(i<256)
            {
                while(!flag);//等中断
                TR0=0;//为了使定时器精确点,所以就在这里使定时器停止计数
                Sintranslator(4*sin_tab);//只打一个点
                i++;
                flag=0;
                if(i==256)i=0;
                TR0=1;//开始计数
                break;//跳出循环
            }
        }
    }
}
void delay(uchar z)                        //延时函数
{
    uchar x,y;
    for(x=0;x<110;x++)
        for(y=z;y>0;y--);
}
void keyscan()                        //切换功能按键返回键值函数
{
    if(key1==0)
    {
        TR0=0;//停止计数
        delay(10);//按键消抖
        if(key1==0)
        {
            key_count++;//使出现正弦波
            if(key_count==2)
            key_count=0;
            while(!key1);//松手检测
        }
    }

    if(key2==0)
        {
            TR0=0;
            delay(10);
            if(key2==0)
            {
                frequency=frequency+1;//通过按key2改变定时器的初值,即改变频率,这里使频率每次加1
                if(frequency==100)frequency=0;
                while(!key2);    //松手检测
            }
        }
        TR0=1;//开始计数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TR0=0;//停止计数
           TH0=(65536-1000000/(frequency*256))/256;
        TL0=(65536-1000000/(frequency*256))%256;
        flag=1;//打点的标志符
        TR0=1;//开始计数
}

楼主:
求大神帮帮忙呀,看看上面的程序。。 帮我解决一下问题。。 感激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