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38k红外发射1:3占空比的程序

楼主(2013-07-24):
调了好几天都搞出1:3的占空比,1:1就可以做到,各位高手帮帮忙给个1:3的38k程序来参考一下,谢谢

网友A:
3个方法:
1、用指令循环延时,不开任何中断。38KHZ对应周期26.3us,STC处理1/3占空比木问题。
2、用定时器,8位自动重装,分别装高低电平时间。26.3/3=8.77us,木问题。
3、PCA,也木问题。

网友B:
stc官网有例程

网友C(2015-07-21):
引用 网友A:
3个方法:
1、用指令循环延时,不开任何中断。38KHZ对应周期26.3us,STC处理1/3占空比木问题。
2、用定时器 ...

STC15F104W用定时器2,可调38khz占空比实例,或给点提示。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STC15F104W用定时器2,可调38khz占空比实例,或给点提示。谢谢!!!

定时器2是固定16位自动重装的,你允许高速输出,允许中断,然后在中断里根据当前输出的高低电平装时间值。当前输出低,则装输出高时间,反之则反。